求助高手!!!

楼主:
我用的2407A的开发板,现在有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一个转速传感器,输出的是方波,低电平>0.3,高电平<输入电压,还有一个灯的开关,我该怎么把这三个连到开发板上。

网友:

连接io口

网友:

谢谢,可是,不可能全都连接I/O口吧??

网友:

使用io口连接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不怎么明白楼主的意思,你到底是用它们来做什么的??? 你是想让他们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一个DS18B20数字 温度传感器,用来测量温度,一个转速传感器,用来测量齿轮的转速,一个汽车刹车灯开关,当开关闭合之后,DSP接受到信号,传到PC中。 这几个传感器一起接到DSP,同时工作。但是我不懂电路,接不上。请高手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

帮不了你,只能帮顶上吧

网友:

帮不了你,但可以帮你顶上

网友:

你是用DSP来控制这些功能,那就用一个多I/O口的,可以搞定。不够的话就扩I/O喽。

网友:

DS18B20最好用串口吧,这样编程也应该方便的多,你可以试一下。不知道你的转速测量的输出形式,如果也是串行输出,那也放到串口上的比较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大家交流呀

网友:

串口怕是不行,因为我要用串口来通讯的。

网友:

ds18b20直接用一个io就可以连接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谢谢,小51

网友:

不客气 ds18b20 单总线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