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稳定!!!!

楼主:
用的是6M晶振

起初复位电路用的是10UF电容和10K电阻,不接复位电路时可以运行,但不稳定,反复插把电源,偶尔一次可以运行。接入复位电路反而不可以运行了,后来改为33UF、1K和33UF、10K 仍不行,不知问题出现在那?

网友:

应该是从RC 切换到晶振是出了问题,首先你需要确认如果不用晶振而使用内部RC 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是切换的问题了,建议先运行内部RC,并同时开外部晶体振荡,但系统时钟还是使用内部RC,延迟一会儿待外部晶振稳定后再切换到外部晶振。

网友:
复位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复位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当然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按键复位你就按复位键,测9脚高电平就对了,还有31要拉高(一般情况下)。。。直接接上电能用的吧,

网友:

电容就个22uF行的啊

网友:

首先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C51系列的,自己内部不带上电复位的,就检查复位电路和31号管脚, 内部带复位的,看看复位方式和你接的一样吗?

网友:

最好将你的电路图和单片机型号贴出来 这样才能分析清楚

网友:

不知道EA接对了没有???

网友:

比较像EA没有接高电平的效果。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 解决了没有? 楼主应该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楼主赶紧说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