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入门 请问前辈们 检测脉冲信号可以使用什么芯片啊

楼主:
我做对 遥控模型接收机通道的检测,判断当前通道的角度脉冲,来做转向灯的联动,请问有输出数字信号的脉冲检测芯片么?我使用的是PIC 16F73 先谢谢了

网友:

检测脉冲的低电平就可以检测脉冲信号了 根据相关的延时 你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网友:

没有用过PIC

网友:

PIC和其他单片机一样的 就是 不能位操作 有点不爽

网友:

先谢谢你啦,由于没做过上来就问,呵呵

请问您指的位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按我理解 PIC可以的啊    使用BSF f,d    BCF f,d   就可以对某一位 置一 清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