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表中的密码怎么换算?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注册表中的密码怎么换算?假如该密码为Bz23HUcIbUwBAAAA怎么换算成真正的密码呀?

网友:

不会

网友:

建议去网上找一下解密软件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难换算回来,因为这个加密因不同的机器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