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了一个ISP下载线,却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我在面包板上连了一个AT89S52的下载电路,但每次都检测不到芯片,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1 并口模式设置了没? 2 可能虚焊

网友:

[quote user="小51"]1 并口模式设置了没?
2 可能虚焊
并口模式我设成ECP+EPP,请问是否正确。还是只能要么设成ECP,要么设成EPP?
我还没有焊,只是用面包板做实验,听说面包板上很不稳定,这可能成为失败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个没用,找个HC244的,用DOWN52下载,用着不错。我之前买个不行,总也找不到问题,最后换台电脑就可以。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软件的匹配问题,你先对了软件没有???然后在软件中是否设置对了下载线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