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继电器JZC-23F上的数字都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楼主(2007-06-02):
我想问一下继电器JZC-23F上的数字都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继电器JZC-23F
10A/28V DC
5A/220V AC
COIL:12V DC
我知道DC是直流的意思,AC是交流的意思。我想问问这都是什么参数。
谢谢谢谢大家了阿!!!!!

网友A(2007-07-12):
10A/28VDC:触点最大通断电流在直流电时是28V10A 5A220VAC:触点最大通断电流在交流电时是220V5A 最后一个是指继电器工作电压是直流12伏。

网友:
楼上说的对,JZC-23F是厂家的一个型号,不同厂家,编号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