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好象不执行?

楼主:
我用的是89C51片子,EA接+5V,XTAL2端有6M正弦波,ALE端有1M脉冲(有些毛刺),复位信号无误,可是感觉我的程序总不执行,于是我用了一个下面简单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0ffh
mov p2,#00h
mov p1,#00h
end
结果测得P0口为低电平(这个可能是我没有接上拉电阻造成的),P1,P2各管脚均位高电平,这个就不知道了
请问单片机高手我的问题在哪儿,是程序未执行么,但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满足了啊,急求解答。

网友:

你的 p1和p2口是不是接了别的下拉设备??

网友:

呵这个程序够简单的了,怎么也不行啊, 这样试试: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0ffh mov p2,#00h mov p1,#00h AJMP $ end

网友:

你的程序死了,程序乱飞了.

网友:

同意 hui22 的意见,呵呵!~ 初学的同志们都要注意了哦,一定要给程序一个确切的事情干 或者 学习一下PLC 不断扫描主程序也行的 LJMP MAIN

网友:

应该是跑飞了。

网友:

飞乐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