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功率MOS应用的最大占空比/最小占空比问题

楼主:
求助:关于功率MOS应用的最大占空比/最小占空比问题

有哪位大哥知道功率MOS(主要指VDMOS和LDMOS)应用的最大/最小占空比是多少呢?
且得出的原理和依据是什么呢?
电压范围在200V-1000V
有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根据mos管的开关频率 你就能分析出来 占空比 应该可以为0--100%

网友:

好像达不到100%,因为占空比太大的话,功率MOS就烧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