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中的ADC的链接问题?奇怪!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MULTISIM10搭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是照着multisim7的例子搭的),前天我在multisim7上运行没有问题,(我记的是),但是为什么我在multisim10上运行,ADC什么反应都没有,当然根本也不显示?
 然后我用"工具菜单"里的"电路规则检查" 发现有几个错误(下面还有一个提示错误的图,点击放大就看清楚了,小圆圈标出并且下面有错误说明),好像是说ADC的8位输出口链接的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大家明白我说的么???高手帮帮忙!!!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不会,帮顶了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protues?可能你接的有问题。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详细地审视图中A1的数据说明,里面有详细的基本应用。建议!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图本身有问题吧 看一下5V与2V的连接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如果这样的话,系统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图本身有问题吧 看一下5V与2V的连接 赞同 建议你先对该芯片 的各管教 用途 做详细的了解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Vrmf- 与Vrmf+以及5V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哦 从图上可以看出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quote user="小问号"]Vrmf- 与Vrmf+以及5V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哦
从图上可以看出

没有连在一起我发誓只是交叉了,他说双向口有什么错误,我再给你们帖张图上来看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什么片子??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quote user="coating"]什么片子??

就是multisim10里的ADC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图片看不清楚 你截张 整图传上来 大家看看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quote user="荣荣"]图片看不清楚 你截张 整图传上来 大家看看

点击可以放大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quote user="荣荣"]图片看不清楚 你截张 整图传上来 大家看看

再来张图!!!!!!!!

网友:
Re: AD的问题?奇怪!

朋友 我认为你的连接有问题 你先要排除连接上的 失误 . D0 D1 D2 D3 与显示的连接点上 有个红色的圈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仔细看看器件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