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最新版中的管脚问题(使用者需注意)!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楼主:
昨天用了MULTISIM10中的LED显示,发现MULTISIM10中的有些器件如LED,有两种,一种的管脚类型是输入(input)的,另一种是双向(bidirectional)的。
我用ADC转换出来的数接到双向的LED是怎么也不显示,而且用电路规则检查还会有错误。请大家使用时注意!!!(好像管脚的属性还是不能改的,至少我不会改)

问题:1.双向口的LED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用?
          2.众所周知,MULTISIM10 可以和单片机联调,但是单片机的好多口属性都是双向的(如下图),和别的器件链接会出错,说Connecting “OUT TO BIDIRECTIONAL" 请问怎么处理???
请高手帮忙回答!!!

网友:

仿真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最好还是自己做扳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I/O口是有双向的,但是你的双向口LED不对 这个是软件本身的要求问题,没有共性的。如果你要仿真单片机的话建议你使用Protues这个软件。可以仿真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还有单片机电路

网友:

单片机仿真的话,建议大家用proteus,这个东西单片机仿真的效果比multisim10好多了,multisim10仿真的时候会经常性的发生算法不收敛的情况,让人很郁闷 Proteus 7.1 SP2有网络地址,里面有sp2的下载地址和注册方法,http://www.board4all.cz/showthread.php?p=152059 以上是电子人(http://hi.baidu.com/pith)的建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Keil与Proteus的整合 地球人都在用^_^

网友:

好吧,不过其实我并不是想仿真什么什么,只是奇怪为什么MULTISIM10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