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KΩ究竟是多少Ω?

楼主(2007-06-06):
103KΩ究竟是多少Ω?
对于像一个电阻,常有103KΩ这样的写法用来表示电阻的数值.
有一些电子电路书中介绍说103K=10 x 10
Ω,即10
Ω
也有的书上介绍说是1.0 x 10
Ω,即10
Ω.
我也觉得应该是后者,我认为前者违反了科学计数法的规则.您觉得哪个对呢?
说说您的理由.

网友:
103应该是10000K欧.103表示是:前两位为有效数,第三位为这两个效数后面有几个0.
不过,我好像还没有发现有103K这样的标法,一般要么标103,表示10K;要么标106,表示10M欧(即前面所说的103K)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B(2007-07-14):
103KΩ应该是103000Ω吧? 它表示10000Ω的时候,后面不应该带上这样的单位的。

网友:
楼上有朋友,你见过103K(一百零三K)这个电阻吗???? 反正我是没有见过个阻值 一般它会标一百K,正负5%

网友C:
这是错误的标法。 103就是10K意思, 103K没这种标注。(除非K用来表示精度,但常规不用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