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
各位高位~~~~大家能否提供一些低功耗单片机的品牌和器件型号给我?谢谢!

网友:

AVR PIC MSP430的都还不错 我用avr比较多点 觉得还可以

网友:

超低功耗,超高精度电容测量单芯片-PS021 超低功耗,超高精度电容测量单芯片-PS021 德国acam-messelectronic有限公司推出的picostrain系列ps021芯片给电容测量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测量原理为时间数字转换,其测量有效精度可达21位,也就是说可分辨最低6aF(10e-18F)的电容,测量频率最高可以达到50Khz,而且功耗非常低,最低电流消耗只有10uA.芯片最多可以测量4路电容传感器. 而且最重要的特性是,ps021测量电容时,电容的测量范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以从0 fF 一直到几百nF!!! 这种高测量灵活性可以使PS021应用在很多需要高精度电容测量的使用当中.例如压差变送器,压力传感器,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等. PS021有两种测量模式,补偿模式和非补偿模式.应用补偿模式时通过德国公司的专利 算法,可以大大消除寄生电容,零点漂移以及温度对于电容测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对于测量的影响小于10ppm. 芯片的封装形式为TQFN48和QFN48两种,工作温度范围在–40°C 到 +120°C,另外芯片通过SPI串行口于单片机进行通信,芯片还集成了专门的温度测量端口,接温度传感器可测量温度。电源核心电压从1.8V-3.6V,I/O电压从1.8V-5.5V。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电话:021-54654355(赵欣) Email:tony@acam-china.com MSN:baggio1214@hotmail.com 资料下载请登陆:www.acam.de(点击右上角国旗进入中文介面) 上海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