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编码译码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哪位高手可一介绍下 红外遥控的原理以及它的功能?是怎么编码译码的??

网友:

红外遥控分为接受和发送部分 发送和接收的时序和协议一样就可以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谢谢!

网友:
家庭中的电视机遥控器是通过改变什么控制音量的? 谢谢!

家庭中的电视机遥控器是通过改变什么控制音量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分为接受和发送部分 发送和接收的时序和协议一样就可以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么

你好!向大侠请教一下,从市场上买过来的遥控你如果知道它的协议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遥控不用自己控制它的编码协议,买过的时候就已经是遥控已经编码好了,那这样我要用什么协议来
编写接收部分的程序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嘛不同的遥控器是不一样的,空调遥控编码很长一次发送包含所有信息,电视的有连发和单发,音量+-频道+-就是连发,数字就是单发,有的个别的数字也是连发.
基本思路就是解出码按码值做逻辑.复杂的地方在解码真正能做到完全解码的设计也是不容易的,虽然不能完全解码也可以做逻辑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