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怎样控制音量的??

楼主(2007-06-07):
遥控器怎样控制音量的??
家庭中的电视机遥控器是通过改变什么控制音量的? 谢谢!

网友:
通过通讯协议 给电视机的mcu mcu根据发来的协议进行修改音量的

网友A:
发送不同的信号,接收机收到后响应动作

楼主:
MCU????啥子东西? 别用太多术语了 我笨呀。呵呵 我是初学者呀!

网友:
mcu单片机

楼主:
当然是通过信号去响应了 ,编码后的译码吧, 是不是不同的电视台有不同的频率啊 ,通过这个区别进行编码。那音量是通过什么区分进行编码的呢? 译码后是通过改变电流还是功率 还是电压 改变音量的呢??

楼主:
哦 那和51有什么区别呢? 是可以用几个51的芯片吧? 它是不是一个比51大的集成芯片呀??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个具体的东西 不过 确实可以做一个通用红外解码仪器的 这个不难得 而且很见的 至于说改变音量的大小 个人觉得应该是改变电流 使用数字电位器进行改变电流应该是很简单的 但是对于电视信号的编码解码没有做过

楼主:
哦,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