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S-PQFP集成电路

楼主:
  一直对集成电路的焊接敬而远之,今天手工焊接S-PQFP集成电路一块,感觉比较成功,将步骤记录如下,请多指教。
  1.取贴片锡膏(贴片式元件手工焊接专用,LESC-2水清洗型)适量,加调和剂混合均匀,粘度以能沾起为宜;
  2.将芯片固定:在芯片(我的芯片是TMS320F28015PZA)上面横粘一条胶带,然后将管脚与PCB对齐(注意方向)粘在线路板上;
  3.在芯片的上、下两排脚涂上调好的焊膏,尽量少涂,涂多了管脚间容易搭连;
  4.先焊下边:用预热好的平头烙铁(可调温最好,调到230度左右)熔化锡膏到发亮状态,然后沿管脚方向拉一到两下,动作要快,在一、二秒钟内完成,管脚即可焊在焊盘上,如有搭连,滴一滴调和剂,清理干净烙铁,拉一两下即可;
  5.线路板转180度,同样办法焊接上边;
  6.撕下胶带,转动线路板,同样办法焊接左右两边;
  7.焊接完毕后将线路板在清水中清洗,可用毛刷边冲边刷,干净后热风吹干或者自然凉干即可。
  大家还有其它更简单的办法,欢迎交流。。。

网友:

呵呵呵 我也经常手工焊接的 没什么的 只是熟练就好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原来是变频器的帖子 呵呵

网友:

顶 焊接的时候有些器件要注意不要过高温过长时间,容易坏的哦

网友:

支持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最好

网友:

热风枪比较好拆东西,焊接的好像不是很行,

网友:

呵呵。。大家都有一招啊。 批量小了这么做还行,批量大了就得用焊机了。只是不知道大家贴片怎么做的?我这边用钢模刷锡膏然后贴片再上焊机,两三分钟就可出一块板,但贴片时难度很高,效率很低。

网友:

呵呵 我感觉焊接贴片的ic比双列的快多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