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150个问题解答之一(转载)

楼主:
1:使用CPU 315F和ET 200S时应如何避免出现“通讯故障”消息? 使用CPU S7 315F, ET 200S以及故障安全DI/DO模块,那么您将调用OB35 的故障安全程序。而且,您已经接受所有监控时间的默认设置值,并且愿意接收“通讯故障”消息。 OB 35 默认设置为100毫秒。您已经将F I/O模块的F监控时间设定为100毫秒,因此至少每100毫秒要寻址一次I/O模块。但是由于每100毫秒才调用一次OB 35,因此会发生通讯故障。要确保OB35的扫描间隔和F监控时间有所差别,请确保F监控时间大于OB35的扫描间隔时间。 S7分布式安全系统,一直到V5.2 SP1 和 6ES7138-4FA00-0AB0,6 ES7138-4FB00-0AB0,6ES7138-4CF00-0AB0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新的模块中,F 监控时间设定为150毫秒. 2:当DP从站不可用时,PROFIBUS上S7-300 CPU的监控时间是多少? 使用CPU的PROFIBUS接口上的DP从站操作PROFIBUS网络时,希望在启动期间检查期望的组态与实际的组态是否匹配。在 CPU属性对话框中的Startup选项卡上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时间。 3:如何判断电源或缓冲区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仅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 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 PU仍保持运行。 4:为S7 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请注意,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 数据。 因此,这些组态规则不支持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 256 字节输入的过程映像的 254 号地址上组态一个输入双字。 如果一定需要如此选址,则必须相应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在CPU的Properties中)。 5:在S7 CPU中如何进行全局数据的基本通讯?在通讯时需要注意什么? 全局数据通讯用于交换小容量数据,全局数据(GD)可以是: 输入和输出 标记 数据块中的数据 定时器和计数器功能 数据交换是指在连入单向或双向GD环的CPU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交换数据。GD环由GD环编号来标识。 单向连接:某一CPU可以向多个CPU发送GD数据包。 双向连接:两个CPU之间的连接:每个CPU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一个GD数据包。 必须确保接收端CPU未确认全局数据的接收。如果想要通过相应通讯块(SFB、FB或FC)来交换数据,则必须进行通讯块之间的连接。通过定义一个连接,可以极大简化通讯块的设计。该定义对所有调用的通讯块都有效且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定义。 6:可以将S7-400存储卡用于CPU 318-2DP吗? 在通常的操作中,只能使用订货号为6ES7951-1K... (Flash EPROM)和6ES7951-1A... (RAM)的“短”> 存储卡。 7:尽管LED灯亮,为什么CPU 31xC不能从缺省地址 124 和 125 读取完整输入? 对于下列型号的CPU ,请检查 24V 电压是否接入引脚 1。LED由输入电流控制。引脚 1 上的 24V 电压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313C (6ES7 313-5BE0.-0AB0),313C-2DP (6ES7 313-6CE0.-0AB0),313C-2PTP (6ES7 313-6BE0.-0AB0), 314C-2DP (6ES7 314-6CF0.-0AB0),314C-2PTP (6ES7 314-6BF0.-0AB0) 8:配置CPU 31x-2 PN/DP的PN接口时,当PROFINET接口偶尔发生通信错误时,该如何处理? 请确定以太网(PROFINET)中的所有组件(转换)都支持 100 Mbit/s全双工基本操作。避 免中心分配器割裂网络,因为这些设备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模式。 9:在硬件配置编辑器中,“时钟”修正因子有什么含义呢? 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 10:如何通过PROFIBUS DP用功能块实现在主、从站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送? 在主站plc可以通过调用SFC14 “DPRD_DAT“和SFC15 “DPWR_DAT“来完成和从站的数据交换,而对于从站来说可以调用FC1 “DP_SEND“ 和FC2 ”DP_RECV“完成数据的交换。 11:可以从S7 CPU中读出哪些标识数据? 通过SFC 51“RDSYSST”可读出下列标识数据: 可以读出订货号和CPU版本号。为此,使用SFC 51和SSL ID 0111并使用下列索引: 1 = 模块标识 6 = 基本硬件标识 7 = 基本固件标识 12:在含有CPU 317-2PN/DP的S7-300上,如何编程可加载通讯功能块FB14("GET")和FB15("PUT")用于数据交换? 为了通过一个S7连接在使用CPU 317-2PN/DP的两个S7-300工作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其中该S7连接是使用NetPro组态的, Module Information > Memory"。在此,在" Load memory RAM + EPROM"中,可以看到分配的加载内存的大小。 3)必须将该值和已经确定的归档项目的大小相加。这样就可以得出在一个MMC上保存整个项目所需的总内存的大小。 21:CPU全面复位后哪些设置会保留下来? 复位CPU时,内存没有被完全删除。整个主内存被完全删除了,但加载内存中数据,以及保存在Flash-EPROM存储卡(MC)或微存储卡(MMC)上 的数据,则会全部保留下来。除了加载内存以外,计时器(CPU 312 IFM除外)和诊断缓冲也被保留。具有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全部复位之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 个PROFIBUS地址也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 重要事项:重新设置PG/PC之后,与CPU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MPI或MPI/DP接口来建立。 22:为什么不能通过MPI在线访问CPU? 如果在CPU上已经更改了MPI参数,请检查硬件配置。可以将这些值与在"Set PG/PC interface"下的参数进行比较,看是否有不一致。 或者可以这样做:打开一个新的项目,创建一个新的硬件组态。在CPU的MPI接口的属性中为地址和传送速度设置各自的值。将"空"项目写入存储卡中。把该 存储卡插入到CPU 然后重新打开CPU的电压,将位于存储卡上的设置传送到CPU。现在已经传送了MPI接口的当前设置,并且像这样的话,只要接口没有故障就可以建立连接。 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具有存储卡接口的S7-CPU。 23:错误OB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发生一个所描述的错误(见文件1),则将调用并处理相应OB。如果没有加载该OB,则CPU进入STOP(例外:OB70、72、7 3和81) S7-CPU可以识别两类错误: 1)同步错误: 这些错误在处理特定操作的过程中被触发,并且可以归因于用户程序的特定部分。 2)异步错误: 这些错误不能直接归因于运行中的程序。这些错误包括优先级类的错误,自动化系统中的错误(故障模块)或者冗余的错误。 24:在DP从站或CPU315-2DP型主站里应该编程哪些“故障 OBs”? 在组态一个作为从站的CPU315-2DP站时,必须在STEP7程序中编程下列OB以便评估分布式I/O类型的错误信息: OB 82 诊断中断 OB 、OB 86 子机架故障 OB 、OB 122 I/O 访问出错 1)诊断OB82:如果一个支持诊断,并且已经对其释放了诊断中断的模块识别出一个错误,它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向 CPU 发出一个诊断中断的请求。操作系统然后调用 OB82。在 OB82 自己的局部变量里包含有有缺陷模块的逻辑基地址和 4 个字节的诊断数据。如果你还没有编程 OB82, 则 CPU 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诊断中断 OB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2)子机架故障OB86:如果识别出一个 DP 主站系统或一个分布式 I/O 站有故障(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该 CPU 的操作系统就调用 OB 86 。如果没有编程 OB 86 但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 CPU 就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 OB86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3)I/O 访问出错OB122:当访问一个模块的数据时出错,该CPU的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比方说,CPU在存取一个单个模块的数据时识别出一个读错误,那么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该OB 122以与中断块有相同的优先级类别运行。如果没有编程OB 122,那么CPU由“运行”模式改为“停止”模式。 25: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区会被重写? 在STEP 7的硬件组态中,可以把几个操作数区定义为“保留区”。这样可以在掉电以后,即使没有备份电池的话,仍能保持这些区域中的内容。如果定义一个块为 “保留块”,而它在 CPU 中不存在或只是临时安装过,那么这些区域的部分内容会被重写。在电源接通/断开之后,其他内容会在相关区里找到。 26:为何不能把闪存卡的内容加载入S7 300 CPU? 你的项目在闪存卡上。现在要用它加载 S7 300 。但加载结束后发现 CPU 的 RAM 中仍是空的。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你的程序里有无法处理的,"错误的"组织块(比如说, OB86 没有 DP 接口)。 在重新设置和重新启动 CPU 后, RAM 仍是空的。 诊断缓冲区对这个"无法加载"的块会提示一些信息。 27:当把 CPU315-2DP 作为从站,把 CPU315-2DP 作为主站时的诊断地址 在组态一个 CPU315-2DP 站时,你使用 S7 工具 “H/W CONFIG” 来分配诊断地址。如果发生一个故障,这些诊断地址被加入诊断 OB 的变量 “OB82_MDL_ADDR” 里。 你可在 OB82 里分析此变量,确定有故障的站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下面是如何分配诊断地址的例子: 第 1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从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422。 第 2 步: 通过 CPU315-2DP 组态主站 第 3 步: 把组态好的从站链接到主站并赋予一个诊断地址,比如 1022。 28:需要为S7-300 CPU的DP从站接口作何种设置,才可以使用它来进行路由选择? 如果使用CPU作为I-Slave,并且该CPU也起S7 路由器的作用,那么请注意如下事项: 用于路由选择的从站的DP接口必须设置为活动状态。这可以在HW Config中完成:在DP接口的属性对话框中,选项" Commissioning/Test operation"或"Programming, status/modify..."必须激活。关于这些设置的注意事项可以在下表中获得。 对于S7 路由连接,有 4 种可用的连接资源-与其它任何连接资源无关。没有使用PG/OP的连接资源或S7基本通信。 如果必须通过DP接口来建立一个与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连接时(如在 CP 343-1 中),也要使用一个路由连接。而对于通过MPI接口与一个位于其机架上的通信伙伴的连接,则不使用路由连接资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直接到达伙伴。注 意事项:这不适用于CPU 318。 29:为什么当使用S7-300 CPU的内部运行时间表时,没有任何返回值? 当对CPU 312IFM到316-2DP参数化系统功能块 SFC2, SFC3 和 SFC4 时,为一个运行时间表规定了一个大于 "B#16#0"的标识符,那么将出错并且所需的功能也无法用。 此种情况下,将在块的" RETVAL"输出处输出标识符 "8080h" 。 说明:对于这些 CPU,只有一个计时器可用。因此你应该只用标识符 "B#16#0"。 在一个周期块(OB1, OB35)里一定不能调用系统功能 SFC2 "SET_RTM",而是应该在重启动OB(OB100)调用它。你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器来启动该块。不然的话,该块将老是复位运行计时表,永远完成不了 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