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下能仿真adc0809?

楼主:
我仿真是 出现 no model specified,好像没模型吧,有那位大哥仿真成功了么??
另外问一下,各位学单片机都是用什么软件 ??或者什么好的参考资料,推荐一些 ??
谢谢!

网友:

proteus 6.9里有

网友:

呵呵 尝试下就知道咯

网友:

里面显示"NO SCHETIC MODEL"的话,就不能仿真.

网友:

呵呵,抢个位置来听课了。

网友:

用0808一样的。

网友:


网友:
protues仿真模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