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用NT-TR01F模块~~急!!!

楼主:
为什么把NT-TR01F模块一接为接收模式,模块就不断地产生数据,而且产生数据的速率很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急啊~~谢谢啦!!!

网友:

找谁的买的就问谁 就一个型号,那么多作坊做这个,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拜托问问题也要专业点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问问题的时候说清楚一点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