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个问题解答之六(转载)

楼主:
101: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加密保护?
您能够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和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如何实现程序块保护:
1.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2.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Generate source 生成);
3.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4.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5.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6.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02: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jie密?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意: 如果没有 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103:在冗余电源配置中,电源模块掉电,调用那个OB可以防止CPU停机?

通过在程序中添加OB83可以防止CPU停机而添加OB81不能防止CPU停机。
通常我们很容易以为OB81就是处理所有电源故障的OB块,但对于冗余电源配置中,某个电源模块掉电故障,实际上CPU当作模块插拔故障来处理,因此需调用OB83。

104:WinCC作为Modbus主站,进行浮点数读取时数据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WinCC作为Modbus主站,进行浮点数读取时,Tag的类型应当选为浮点数32位,注意地址偏移为 32的整数倍+1(即33、65、97),如果采用选用Input Bits/Output Bits方式读写(Function Code 01,02),在PLC当中应当将一个字的高低8位进行对调。如果选用Input Words/Output Words方式读写(Function Code 03,04),在PLC当中将一个双字的高低16位进行对调,S7300 Modbus程序块的浮点数处理存在误差,大致在0.5%左右。

105:CP341 modibus通讯时,modibus功能码如何设定?
Function Code 01,05,15 对应M,Q,T,C等数据区,可读可写,具体的字节范围由您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
Function Code 02对应M,I数据区,只读,具体的字节范围由您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
Function Code 03,06,16 对应DB区,可读可写,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对应的DB块。
Function Code 04 对应DB区,只读,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对应的DB块。

106: CP34x的通讯连接电缆中,自己制作电缆应该注意哪些?
如果你使用自己制作的电缆,那么必须使用带屏蔽外壳的D型接头,屏蔽线应当和接头的外壳连接,禁止将电缆的屏蔽层和GND连接,否则会造成通讯接口的损坏,请注意RS232不支持热插拔,所以一定要断电后在插拔通讯电缆;

107: 在用CP340,CP341与第三方产品通讯时(如PC机,用VB,VC读数据)怎样识别联线是否是好的?
在用CP340,CP341与PC机通讯时,常常读不出数据,这样有两个方面原因。
其一,在PLC侧程序是否正确。用上升沿触发P_Send,可以看见TXD灯闪,这样可以判断PLC侧程序没问题;
其二,PC侧 VB,VC程序的问题及电缆线的联接好坏,无从知道,如果联线没问题,就可以集中精力在PC侧找原因,判定联线是否接好,显得非常重要,有一个小方法可以 测出。在PLC侧修改CP340用ASCII方式传送,在发送DB块中写几个字符形式的数据(chat 如'1','2','A'等)并间隔触发P_Send功能块。
在PC侧修改串口参数与PLC一致,如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奇偶校验,无握手信号等。在Windows下附件中打开"Hyper Terminal"建立一个直接到串口的连接,这样就可以读到从PLC中发送的数据如‘12A’等。同样用"Send Text File"的功能,把一些字符送到PLC。这样如果联接电缆是好的,那么可以简单地判断问题是出在哪里。

108:如何使用CP341模板实现Modbus主站或从站通讯,我应当定购那些产品?
1)CP341 模块: 6ES7 341-1xH01-0AE0 (x:= A: RS232; x:= B: TTY; x:= C: RS422/485)
2)**(MODBUS master): 6ES7 870-1AA01-0YA0
或者**(MODBUS slave): 6ES7 870-1AB01-0YA0

109:每当断电重启后,CP341模板和调制解调器(如SATEL的modem)之间的通讯出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 DTR 、 RTS信号默认为0造成的,可以在OB1中调用FC6 (V24_SET). 参数RTS 和 DTR 设置为"TRUE".

110:配置"CP 340 RS232C"打印工作应注意什么?
调用功能块FB4"P_PRINT"打印字符信息。功能块 "P_PRINT"传送信息给通讯处理器CP340,CP340发送信息给打印机把信息打印出来。为了打印这些信息必须知道参数"P_PRINT", "Pointer DB","Variables DB"和"Format String"的相对关系。

111:CP 341 / CP 441-2 需要多少许可证(License)?
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MODBUS站都需要一个单独的许可证。6ES7 870-1AA01-0YA0包含软件CD,文档(PDF文件)和硬件狗。如果在同一个站使用几个CP341或CP441通讯处理器,则每个CP都需要一 个MODBUS许可证副本(copy license),即不带手册和软件的MODBUS Dongle,只有一个硬件狗,订货号为6ES7 870-1AA01-0YA1。
注意事项:
对于有两个接口的 CP 441-2,仅需要一个许可证,并且每个接口都可以使用任何协议。

112:关于CP34x串行通讯中的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的说明?
CP34x通讯模板与其他设备进行通讯时,串口传输的是一个10位或11位的数据帧,在模块的Parameters属性窗口中您可以设置数据帧的格式,对这个10或11位组成的数据帧的组成遵循以下规则:
帧的第一位必须是起始位,始终为1,不能修改;
起始位之后是7-8位数据位,由用户收发的数据组成;
数据位之后是校验位,odd奇校验,even偶校验,any不校验但校验位为0,none无校验位;
校验位之后是停止位,可以设为1-2个位,始终为1,不能修改;
113:如何通过单向通信从S7-300 / 400访问S7-200上的数据?

   通过MPI,从带有X_PUT / X_GET的S7-300 / 400 可以访问几个S7-200 CPU。在这种情况下,g S7-300 / 400 是主站,S7-200 是从站。
   对于CPU22x系列的S7-200 CPU,可以在19,2 kBd 和 187,5 kBd下工作。从某个固件状态起,CPU21x系列的S7-200 CPU只能控制波特率19,2 kBd。

  114:使用通讯处理器(CP340, CP341, CP441-2, CP441-1)时对于协议 3964(R) 和 RK512 可以使用 2 线和 4 线模式吗?
   在点对点通讯中,在使用上述的通讯处理器时,只能在 4 线模式中执行协议 3964(R) 和 RK512.

  115:当传输字符串或ASCII字符应注意什么?
   当传送字符串必须确认最高为254字符。一个STRING(character string)的数据格式最大256字符,包括254个字符,最大的字符长度在字符串的第一字节中定义,实际长度在第二个字节中定义,接下来的是字符ASCII格式。
   当传送字符串数据时,指针必须指向用户数据的第一位而不是字符串的第一个位。

  116:通过PROFIBUS-DP使用SFC 58/59或者 SFB 52/53进行通信时,存在通信限制吗?
   当使用写操作标签和读操作标签(SFC 58/59或者SFB 52/53)时,存在根据CPU而定的对活动工作的限制:
   CPU 31x-2DP: 每个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4个写操作和4个读操作。
   CPU 317, CPU 318-2: 每个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8个写操作和8个读操作。
   CPU 41x-2DP: 每个 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8个写操作和8个读操作。
   在外部链上,每个SFC/SFB同时进行的写操作和读操作的数目总共不能超过32。因此,每个CPU和SFC/SFB上可以同时进行最多40个(内部链上8个 + 外部链上32个)作业。
   如果在PROFIBUS Net上运行几个通信伙伴,请确保不要激活比指示值更多的作业。一个SFC/SFB可能持续几个CPU循环周期.

  117:MPI/DP接口的分配如何定义?

  118:可以用模拟输入模块SM 331-7NF00进行参数设置的最大干扰频率是多少?
   通过硬件配置,可以设置参数为400Hz的最大干扰频率。通过特殊的滤波器可以得到这个数值。
   最小的有效综合时间是10ms——这样就可抑制100Hz的干扰频率。模块的最小基本执行时间(释放所有通路)是140ms.

  119:关于机架故障,在编程OB86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只要检测出机架故障,操作系统就会调用OB86,例如:报告机架故障(例如:缺少IM或IM故障导致连接电缆中断), 机架的分布式电源故障, 在总线系统PROFIBUS-DP的主站系统中,DP从站发生故障。
  在S7-300和S7-400中处理故障的方法不同:
   在S7-300中,当中央机架出现故障时,不调用OB 86;只有分布式机架发生故障才调用它。
   在S7-400中,非分布式或分布式机架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均调用OB 86。

  120:关于300的硬件安装配置应该注意什么?
   通常一套S7-300 PLC系统有一个主机架,安装有CPU的机架称为主机架,当主机架上的I/O模块(最多8块)上的控制点数不够时,可以再增加1-3个扩展机架,每个扩展 机架最多可安装8个I/O模块,装在4到11槽,3个扩展机架最多安装24个I/O模块。
   在使用扩展机架时,需要机架(Rack),电源模块(PS),接口模块(IM),连接电缆368,S7-300的模块(信号模块、通讯模块、功能模块等)。
   S7-300的安装机架是一种导轨。你可以使用该导轨,安装S7-300系统的所有模板。S7-300既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要注意其允许的环境温度为:
   垂直安装:0 至 40°C、水平安装:0 至 60°C、 CPU和电源必须安装在左侧或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