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P-100A通用编程器问题

楼主:
我有一台新MEP-100A通用编程器,一直没用。最近连接上PC,打开软件总提示没连接上MEP-100A。软件是DOS版的。我用WIN98、WIN2000、WINXP,在三台PC上都试过,情况一样。PC串口用串口鼠标试过,正常。两种串口线,一种直连、一种5-5   2-3   3-2   连接,情况一样。清高手指教.

网友:

找厂家

网友:

不记得厂家了。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看一下在你的机器上是否还插有别的串口,如果有的话把其他的串口都拔掉在试试,我有一次也是这个毛病怎么试都没有问题,最后把其他串口都拔掉在接编程器就好使了。

网友:

试过了,没用,连接口电路232都检查过了好的,还是老样子连接失败.

网友:

网上搜索厂家的资料。。。。

网友:

怎么有5-5,2-3,3-2这样做线的??? 一般厂家在板子上都跳好线了,你只要5-5,2-2,3-3就成了, 呵呵,不要帮倒帮哦~~~

网友:

只能找厂家看看能不能升级 dos下的和其他的平台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