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技术__放大电路

楼主:
放大电路

41.如何用晶体管的电流分配关系来说明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

答:晶体管是具有放大作用的器件,要使晶体管能正常工作,必须对发射结施加正向电压,对集电结施加反向电压。在给晶体管加上工作电压之后,发射结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就有较大的发射极电流IE从发射极流向基区,但由于集电结上加有较高的反向电压,于是在基区内:IE中的绝大部分穿过基区为集电极所收集而形成集电极电流IC,只有很少的部分经基极流出构成基极电流IB。三者之间的关系是IE=IB+Ic。在制造晶体管时,由于基区做得很薄,不仅使Ic大大超过IR,而且还要维持Ic和IB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这就决定了晶体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例如,Ic是IB的60倍,当,B=20μA时,Ir=1.2mA;当IB=40μA时,Ic=2.4mA。因此,IB的变化量△IB=40μA-20μA=20μA,引起Ic的变化量却是△Ic=2.41nA-1.2mA=1.2mA,显然△Ic比△IB放大了(β=△Ic/△IB=1200μA/20μA)60倍,这就是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

42.晶体管有几种基本连接方式?

答:根据晶体管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公共端不同,晶体管在电路中有三种连接方式。分别是共发射极连接、共集电极连接、共基极连接。

43.怎样构成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和共基极连接?

答:共发射极连接是以发射极为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常用在开关和放大电路中。共集电极连接是以集电极为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常用来实现阻抗变换。共基极连接是以基极为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常用在高频放大和振荡电路中,如图1-9所示。

44.如何判断晶体管的放大系数?

答:对晶体管的放大系数β的判断,一般使用晶体管图示仪来进行,粗略测量时也可使用万用表。

对于NPN型晶体管,选用万用表R×100Ω或R×1kΩ档,将黑表笔接集电极,红表笔接发射极,读取一个极间电阻值,然后在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入一个100kΩ的电阻,再读取一个电阻值,把两次测出的电阻值进行比较,若两者相差越大,则表示β值越大,反之,β值越小。如果测出两者相差甚小或基本相同,则表示该晶体管已失效。

对于PNP型晶体管测β,只要把表笔对换,其他测量和判断方法与NPN型晶体管相同。

45.在电路中测得四个晶体管各电极对地电压的数据。如何判断晶体管的管型及工作状态?

答:晶体管各极对地的数据见表l-l。

 46.什么是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指什么?

     答:放大器是用来将微弱的电信号(如电压、电流、功率等)加以放大的器件。其放大能力通常用增益来表示。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47.什么是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如何估算静态工作点?

     答:无信号输入时,时,电路中各处的电压、压分别用IR、VBE、Ic单管共射放大电路为例,放大电路的工作状态称为静态。静态电流均为直流量。晶体管各极的电流电VCE表示,静态工作点常用Q表示,以其近似估算式为

48.为什么放大电路要设置静态工作点?

答: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是指没有信号输入时,晶体管各极的直流电流和电压。当集电极电源Vcc和集电极电阻Rc确定后,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由基极电流IB来确定。若没有偏置电路,信号电压加入之前,发射极电路处于截止状态,IB≈0,此时加入正弦变化的信号电压,则在其正半周时发射极电路导通,IB随输入电压而变化,负半周时电路截止,IB=0,结果输入电流IR已不再是正弦波形,与之相应的集电极电流Ic波形将出现失真,因此,为了不失真地放大信号波形,必须建立适当的静态工作点。

49.电路参数对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有何影响?

答:放大电路如图1-10所示。当电源Vcc一定时,静态工作点Q取决于静态基极电流IB,而IB的大小又由基极偏置电阻RB决定,RB小则IB大,静态工作点沿直流负载线上移,反之Q点下移。

当其他条件不变,集电极负载电阻Rc增大时,直流负载线的斜率减小,负载线变平,反之,负载线变陡。当Rc不变而Vcc增大时,直流负载线右移,反之左移。

50.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RB、Rc及Vcc对放大倍数Au有何影响?

答: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RB增大,而其他参数不变,RB↑→IB↓→IE↓→rbe↑→Au↓。当Rc增大,而其他参数不变时,Au增大。当vcc增k,而其他参数不变时,IB↑→IE↑→rbe↓→Au↑。

51.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

答: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反映了它对信号源的衰减程度。输入电阻越大,从信号源获取电流越小,加到输入端的电压就越接近信号源电压。因此,放大电路的输人电阻大一些为好。

52.放大电路的负载能力是指什么?通常希望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

答:所谓负载能力就是当负载阻值变化的时候,维持负载两端电压恒定的一种能力。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的大小,反映了放大电路带负载能力的强弱。输出电阻越小,放大电路带负载能力越强。因此输出电阻尽量小一些为好。

53.什么是饱和失真?什么是截止失真?

答:饱和失真指放大电路在动态情况下,工作点已有一部分进入饱和区而引起的失真。

截止失真指放大电路在动态情况下,工作点已有一部分进入截止区而引起的失真。

54.静态工作点与波形失真的关系怎样?

答:放大电路不设置静态工作点,会引起信号波形失真,但如果静态工作点选择不当,同样也会造成失真。由于在动态时,放大电路的动态工作范围以静态工作点Q为中心移动,所以若Q点选择不当容易使晶体管过早进入非线性区,造成非线性失真。

由于晶体管特性的非线性,当静态工作点Q设置过高或偏低时,都会使放大电路产生信号波形失真,必须设法消除失真。

55.单个晶体管放大器主要由哪些元器件组成?

答:单个晶体管放大器应由晶体管、直流电源、耦合电容、基极偏置电阻RB及集电极负载电阻Rc等主要元器件组成。

56.基本共射放大器是如何工作的?

答:基本共射放大器的电路如图1-11所示。

当输入信号υi加到放大电路输入端时,电路由静态转入放大信号的动态。动态时,电路中电量均为交、直流共存量。信号放大的过程可表示为

即当υi输入后,通过C1耦合使晶体管发射结上的电压υBE发生变化;于是晶体管基极电流iB发生变化;通过晶体管的电流控制作用使ic发生变化;于是ic通过电阻Rc,在Rc上的电压发生变化;从而使υCE=VCE+υce,通过隔直耦合电容C2将直流成分VCE隔断,只把变化分量传到输出端,便得到υo,υo虽按υi的变化规律变化,但υo比υi大许多倍。可见,放大器的基本作用就是将弱信号放大。

57.如何确定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答:应根据直流通路分析放大电路的静态。确定直流通路的方法是将放大电路中的交流源视为零,电容看作开路,电感看作短路,然后作出其等效电路,以单管共射放大电路(见图l-11)为例,其直流通路如图1-12a所示。

应依据交流通路分析放大电路的动态。确定交流通路的方法是将放大电路中的直流电源视为零,电容视为短路,电感看成感抗元件,然后作出其等效电路,如图1-12b所示。

58.判断一个电路是否有放大作用的依据是什么?

答:判断一个电路是否有放大作用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1)必须保证放大器件工作在放大区,以实现电流或电压的控制作用。

(2)元器件的安排应保证信号能有效地传输,即有υi时,应有υo输出。

(3)元器件参数的选择应保证输入信号能得到不失真地放大。

59.温度变化时晶体管的参数将有哪些变化?它对基本共射放大器的工作点有什么影响?

答:当温度变化时,晶体管特性参数电流放大系数β、反向饱和电流ICBO、基一射极电压VBE的变化比较明显,实验证明温度每升高1℃,β约增大0.1%左右,VBE减小2~2.5mV;温度每升高10℃,iCBO约增加1倍。

以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为例,当温高升高时,其静态电流为

可见,无论是VBE的减小,还是β、ICBO的增大,都会使Ic增大,静态工作点向饱和区移动。

60.什么是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它是怎样工作的?

答: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如图1-13所示。

该电路利用基极偏置电路RBl和RB2分压使晶体管的基极电位VB固定。同时,利用发射极电阻RE来获得发射极电位VE,从而自动调节发射极电流IE的大小。

61.在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中,静态工作点是如何实现自动调节的稳定过程的?

答:晶体管是一个温度敏感器件,温度变化会使其特性参数的变化比较显著,静态工作点的移动,将会影响放大电路的放大性能,因此,必须设法稳定静态工作点。

在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中当温度升高时,集电极电流Ic增加,发射极电流IE增加,于是在电阻RE上的压降增大,由于基极电位VB基本不变,晶体管电压VBE就要减小,基极电流IB也要减小,于是牵制了集电极电流Ic的增加,完成了静态工作点自动调节的稳定过程。这一过程可简单的表示为温度上升
62.集电极.基极偏置电路如何稳定静态工作点?
答:集电极一基极偏置电路如图1-14所示。

该电路的特点是RB跨接在晶体管的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它除了提供给晶体管所需的基极偏置电流外,同时还把集电极输出电压的一部分回送到晶体管的基极,RC上不但流过集电极电流Ic,还流过基极电流IB。由图可计算出静态值为

由式(1-3)可知,当温度升高时,集电极电流Ic增加,则在集电极电阻Rc上的压降IcRc增大,由于电源Vcc不变,则VCE就要降低。由式(1-1)可知,IB相应减小,从而牵制了Ic的增加,这一过程可表示为

63.用图解法确定静态工作点的步骤有哪些?

答:图解法确定静态工作点的步骤为:

(1)由直流通路作出直流负载线。其方法是VCE=VCC-IcRc,斜率为l/Rc,连接

两点,即为直流负载线。

(2)由可计算出静态时基极电流IB的值。

(3)直流负载线与输出特性曲线上的IB那条曲线的交点为静态工作点Q。

(4)过Q点作水平线即得到IC,过Q点作垂线即得到VCE,如图1-15所示。

 64.图解法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答:图解法主要解决的问题有:

     (1)确定静态工作点,分析电路参数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2)根据给定的输入信号电压波形,描绘其他信号iR、ic和υCE的波形。

     (3)确定电压放大倍数,分析电路参数对电压放大倍数的影响。

     (4)分析非线性失真,特别是削波失真,确定最大不失真输出信号的幅度、动态范围等。

     65.用图解法求带负载时电压放大倍数的步骤有哪些?

     答:图解法求电压放大倍数的步骤为:

     (1)作交流负载线,如图1-16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在输出特性上作直流负载线MN,确定Q。

     2)在ic轴上确定辅助点D的位置,由υCE=Vcc-icR’L,令ic=0,υCE=Vcc,此点为N点。令υCE=0,ic=Vcc/R’L此点为D点。连接D、N点得辅助线DN,且斜率为-1/RL。

3)通过Q点作辅助线DN的平行线M′N′,即为交流负载线。

(2)图解法分析输出端带负载时的电压放大倍数。

根据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特性和交流负载线便可画出各极电压、电流的波形。其方法是:

1)根据输入信号υi的波形,通过输入特性曲线画出iB的波形。因为υRF=VBE+υbc,对交流而言υbe=υi,故先在VBE的基础上画出μi的波形,然后按如图1-16中的箭头昕示方向,通过输入特性曲线即可画出iB的波形。

2)根据iB的波形,由iB对应找到交流负载线与输出特性的交点,再分别找出ic、υCE对应的点,由动态工作点在交流负载线移动的情况分别画出ic、υCE的波形。

在υCE轴上,分别从Q′l、Q′2处作垂线,求出输出电压的最大值VoM,从而可以近似地计算出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u=VoM/ViMo

66.什么是耦合?对级间耦合电路有哪些要求?

答:耦合就是指多级放大电路中各级之间的连接方式。一个单级放大器与另一个单级放大器之间的耦合称为级间耦合。

对多级放大器的级间耦合有下列要求:

(1)尽量不影响前后级原有的工作状态,尽量减小前后级放大器之间的相瓦影响。

(2)尽量减小信号在耦合电路上的损失。

(3)不能引起信号失真。

67.什么叫阻容耦合放大器?电路中的阻容元件是怎样起耦合作用的?

答:通过电容和电阻将信号由一级传输到另一级的方式称为阻容耦合。两级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如图1-17所示。

连接两级放大器之间的电容叫耦合电容,由于耦合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作用,使得两极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可以单独考虑各级放大器的工作点,同时它对交流信号的传递起了作用。

 1)在输出特性上作直流负载线MN,确定Q。

     2)在ic轴上确定辅助点D的位置,由υCE=Vcc-icR’L,令ic=0,υCE=Vcc,此点为N点。令υCE=0,ic=Vcc/R’L此点为D点。连接D、N点得辅助线DN,且斜率为-1/RL。

3)通过Q点作辅助线DN的平行线M′N′,即为交流负载线。

(2)图解法分析输出端带负载时的电压放大倍数。

根据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特性和交流负载线便可画出各极电压、电流的波形。其方法是:

1)根据输入信号υi的波形,通过输入特性曲线画出iB的波形。因为υRF=VBE+υbc,对交流而言υbe=υi,故先在VBE的基础上画出μi的波形,然后按如图1-16中的箭头昕示方向,通过输入特性曲线即可画出iB的波形。

2)根据iB的波形,由iB对应找到交流负载线与输出特性的交点,再分别找出ic、υCE对应的点,由动态工作点在交流负载线移动的情况分别画出ic、υCE的波形。

在υCE轴上,分别从Q′l、Q′2处作垂线,求出输出电压的最大值VoM,从而可以近似地计算出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u=VoM/ViMo

66.什么是耦合?对级间耦合电路有哪些要求?

答:耦合就是指多级放大电路中各级之间的连接方式。一个单级放大器与另一个单级放大器之间的耦合称为级间耦合。

对多级放大器的级间耦合有下列要求:

(1)尽量不影响前后级原有的工作状态,尽量减小前后级放大器之间的相瓦影响。

(2)尽量减小信号在耦合电路上的损失。

(3)不能引起信号失真。

67.什么叫阻容耦合放大器?电路中的阻容元件是怎样起耦合作用的?

答:通过电容和电阻将信号由一级传输到另一级的方式称为阻容耦合。两级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如图1-17所示。

连接两级放大器之间的电容叫耦合电容,由于耦合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作用,使得两极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可以单独考虑各级放大器的工作点,同时它对交流信号的传递起了作用。

图中电容C1、C2、C3都起耦合作用,输入信号通过Cl耦合到第1级,第1级的输出信号通过C2耦合到第2级,第2级的输出信号通过C3加到负载上。

电阻RB1、RB2是信号源与放大器之间的耦合电阻,电阻RB3、RB4既是第2级放大器的偏置电阻,也是两级放大器之间的耦合电阻。

68.多级放大电路有几种耦合方式?各用在什么场合?

答:多级放大电路常用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和直接耦合阻容耦合常用于一般低频放大电路;当传输的信号功率较大且要求阻抗变换的场合采用变压器耦合;用于直流信号和变化缓慢的交流信号的放大采用直接耦合。

69.功率放大器的工作范围是怎样的?

答:功率放大器的工作范围是指晶体管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接近晶体管的极限参数,如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V(BR)CEO。这三个极限参数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限定了一个工作范围,为了避免晶体管工作时由于过热和过电压等原因而损坏,一般不超过安全工作区所规定的界限,如图1-18所示。

70.功率放大器与电压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答:功率放大器与电压放大器的主要区别见表1-2

71.功率放大器的三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答:根据功率放大器中晶体管静态工作点Q在交流负载线AB上的位置不同,功率放大器可分为三种工作状态:

    (1)甲类工作状态Q点在交流负载的中点,如图1-19a所示。在输入信号的整个周期内,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输出的是一种没有削波失真的完整信号。

(2)乙类工作状态Q点在交流负载线和IB=0输出特性曲线的交界处,如图1-19b所示。在输入信号的整个周期内,晶体管是半个周期在放大区工作,另半个周期在截止区,放大器只有半波输出。

(3)甲乙类工作状态Q点在交流负载线上略高于乙类工作点处,如图1-19c所示。输出波形比乙类削波程度小些,不是把整个半周全部削掉。

72.什么是推挽功率放大器?它是怎样工作的?

答:利用特性相同的晶体管,使它们都工作在乙类状态,其中一只晶体管工作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另一只晶体管工作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然后将两管的输出波形在负载上组合到一起,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波形,这种放大器就是推挽功率放大器。典型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电路如图1-20所示。

工作原理:当输入信号口,在正半周时,υAB也是正半周,VA>VB,现设0点为参考点,则有VAo为正电位,VOB为负电位。由于A点接在VTl的基极上,0点接在VT1的发射极上,所以在正半周中,VTl的发射结上承受正向电压使VT1导通。由于B点接VT2的基极,0点接VT2的发射极,其发射结上有反向电压,使VT2截止。

同理,当输入信号μi在负半周时,VTl截止,VT2导通,从而实现了两管交替工作,使负载RI.上得到一个完整的交流波形。

73.什么是0CL功率放大器?它是怎样工作的?

答:OCL是0utput Capcitor-Less即无输出电容的缩写。OCL功率放大器是指电路采用双电源供电,由两个特性一致的互补晶体管组合而成的。因电路没有输出电容和变压器,故称为无输出电容电路,简称OCL电路。

典型的OCL乙类互补放大器,如图l-21a所示。

设υi为正弦波,当υi处于正半周时,VT1导通,VT2,截止,通过RL的电流iL=ic1,其波形如图1-21b所示。当υi处于负半周时,VTl截止,VT2导通,输出电流iL=-iC2,方向与ic1相反,形成输出正弦波电压的负半周。故在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通过RL的电流iL=ic1-iC2基本上是正弦波形,由此可见,在有信号时,两个晶体管轮流导通,该电路实现了推挽式工作方式。

74.什么是OTL功率放大器?它是怎样工作的?

答:OTL是Output TransfOnner-Less即无输出变压器的缩写。

OTL功率放大器是指采用一个电源供电的互补对称电路,在输出端接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CL,输出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负载RL,而不用变压器,故称为无输出变压器电路,简称OTL电路。

OTL甲乙类互补对称放大器如图1-22所示。

工作原理:当输入信号υi处于正半周时,VT3导通,VT2截止,于是VT3以射极输出的形式将信号传输给负载,同时向CL充电。因为CL容量大,其上电压基本不变,维持在Vcc/2;当输入信号υi处于负半周时,VT2导通,VT3截止,已充电的CL充当VT2的电源,同时放电,VT2也以射极输出形式将信号传输给负载RL,这样在RL上得到了完整的输出波形。

75.OCL与OTL功率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答:OCL和0TL是互补推挽功率放大器的两种常见的形式。利用NPN晶体管和PNP晶体管的互补作用组成的OCL和OTL电路,是目前分立元件和集成电路广泛采用的功率放大电路形式。

OCL和OTL电路的区别在于前者双电源供电,无输出电容。后者用单电源供电,有输出电容。由于OCL电路输出端不用电容耦合,低频特性好,电源对称性强,因而噪声和交流声都很小。

76.设计乙类推挽放大器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答:设计乙类推挽放大器主要步骤是:

(1)首先设计输出级,根据输出功率Po,对输出管极限参数提出要求,选择晶体管的型号。

(2)根据输出管必须输出的功率P′o,求出集电极电流峰值IcM和集电极电阻Rc。

(3)计算输出变压器的一次侧匝数比。

(4)计算输出级所需的激励功率和输出级的输入阻抗,以设计激励级。

77.如何具体计算乙类推挽放大器?

答:图1-23是5W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典型电路,下而以该电路为例,进行具体的设计计算。

设计要求:电源电压Vcc为12V;输出功率Po为5W;负载阻抗RL为8Ω;频率响应为200~5000OHz。

(1)输出级的设计

1)输出功率P′o的计算(输出变压器T2一次侧)

式中,ηT2为输出变压器效率,取ηT=0.8。
2)输出管VT2、VT3集电极电流最大值ICM的计算
式中,VCES为输出管的饱和压降,约为1V左右;VE为发射极电阻(R8和R9)上的压降,也为1V左右。

3)根据下列条件选择输出管VT2和、VT3

由上列要求查晶体管极限参数,选择能满足要求的管型为3AD6A,其极限参数如下:

 4)对输出变压器一次侧匝数比n2的计算
为了求得n2,必须先求集电极负载电阻Rc。

5)电阻元件的计算

发射极电阻(R8和R9)用RE表示为

R6可采用500Ω的可变电阻。
6)推挽级输入阻抗Ri2的计算

式中,hIE为VT2和VT3的大信号输入电阻;hFE为输出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查得3AD6A的hIE=7Ω,hFE=50,故计算得Ri2=57.2Ω

7)输出功率增益Ap的计算

(2)激励级VTl的计算

1)输出级要求激励级应输出的功率Po1的计算

式中,ηT1为输入变压器效率,可取0.8。

为了使激励级功率有一定的余量,一般取激励级的输出功率

3)输入变压器匝数比nl的计算

先求集电极等效负载阻抗R′L

 4)对激励管VTl的选择

    根据以上计算应选低频小功率管3AX25A或3Ax8lB,其极限参数为PCM=200mW>2PO2=90mW,V(BR)(CEO)=40V>2Vcc=24V。

    以上是推挽功率放大器的设计方法与计算步骤,但在实际制作中,要想获得满意效果,还需要根据具体线路仔细调试。

78.如何选择互补推挽管?

答:选择互补推挽管时,应选用材料相同参数相同的晶体管,彼此互补。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小因温度变化而引起晶体管参数变化的不一致而造成的互补失调。特别是在大电流输出时,为保证放大电路有足够的动态范围,互补管的放大倍数及输出电阻应相同。互补管的耐压值应等于或大于使用电源的电压值,如在低压场合下工作,互补管的饱和压降要低,放大倍数要高。

 79.什么是复合管?其连接方式有何规律?

 答:复合管就是由两个或多个普通晶体管按一定连接方式组合而成,具有高电流放大系数的复合晶体管。

复合管的连接方式有如下规律:

(1)复合管的电流iB由VT1的基极电流决定.iB向管内流的等效为NPN管;iR向管外流的等效为PNP管。

 (2)若把两个(或多个晶体管)正确连接成复合管,必须保证每个晶体管的各电极电流都能顺着各个晶体管的正常工作方向流动。复合管的β值近似等于其各个晶体管β值之积。

80.甲类、乙类与甲乙类功率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答:按静态工作点在交流负载线上的位置不同,将功率放大器分为甲类、乙类以及甲乙类。

甲类功率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设置在交流负载线的巾点,晶体管在工作过程中处在导通状态。波形无失真,但由于静态工作点较高,效率低。

乙类功率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设置在交流负载线的截止点,晶体管仅在输人信号的半个周期导通,波形失真严重。但由于静态工作点低,功耗最小,效率最高可达75%。

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该电路在静态时静态偏流较小,它的波形失真和效率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

81.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与无输出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答:按功率放大器输出端的特点将其分成变压器耦合与无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

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具有阻抗变换作用,使放大器很方便地获得最佳负载,但它体积大、成本高、制作工艺复杂、频率响应差。由于变压器具有损耗,限制了放大器总效率的提高。又由于变压器存在漏电感和分布电容,在引入深度负反馈时容易自励,故限制了深度负反馈的作用。

无输出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效率高、频率特性好,可采用深度负反馈,具有非线性失真小和便于集成等优点。但是这种电路对晶体管和电源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负载电阻过大或者太小时,对晶体管要求更为严格。没有变压器的阻抗变换作用,设计比较困难。

网友:

呵呵,我看出来了,这是模电里学过的东西

网友:

挺好,复习一遍

网友:

怎么这么多,太历害啦.

网友:

好东西啊 要好好学啊

网友:

好东西,我在努力的学

网友: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不做人奴 , 维护中国软件高手们做人的尊严 http://www.websamba.com/down1238/Wj.rar

网友:

辛苦了,把模电里零碎的知识点总结了

网友:

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