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a8控制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器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我是新手,要做个ATmega8控制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器,达到调速,正反转,使能即可。电路图如附件,程序如下,可我总感觉程序还不够,不能运行,希望各位帮忙看一下,提出宝贵意见。小生这里先行谢过了。

//Target:atmega8
//Crystal:8Mhz
#include"config.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

/*函数名:I/O 口初始化*/

void init_IO(viod)
{DDRB|=0X08;    //PB3输出PWM控制电机转速
 DDRC|=0X0F;   //PC0-PC3作为输出控制功率管,PC4,PC5作为输入
 PORTC|=0X3O;   //PC4,PC5输入上拉
}

/*——————————————————————————————————————————————*/

/*函数名:     初始化ADC转换*/

void Init_adc(void)
{
 ADCSRA=(1<<ADEN)|0X82;             //使能ADC,用时钟4分频

/*——————————————————————————————————————————————*/

/*函数名:初始化定时器T2
  功能说明:把T2作为PWM输出,控制电动机下侧功率管的开关,从而控制电动机速度
*/

Void time2_init(void)
{
OCR2=100;
TCCR2=(0<<WGW21)|(1<<WGW20)|(1<<COM21)|(1<<COM20)|(0<<CS22)|(0<<CS21)|(1<<CS20);
 //相位修正模式,1分频
}

/*——————————————————————————————————————————————*/

/*函数名:读取ADC单端通道
  返回参数:转换结果ADC
*/

unsigned int read_adc(void)      /*用查询方式读取ADC单端通道*/
{
  ADMUX=(0<<REFS1)|(1<<REFSS0)|(1<<ADLAR)|(0<<MUX3)|(1<<MUX2)|(1<<MUX1)|(1<<MUX0);    //选择外部AVCC做参考电压,左对齐,第7个通道
  ADCSRA|=(1<<ADSC);                           //启动AD转换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ADIF);          //检测AD转换结束
  ADCSRA|=(1<<ADIF);                           //写1清除标志位
  return ADCH;
}

/*——————————————————————————————————————————————*/

 /*函数名:控制功率管

void control (void)
  while ((PINC&=0X20)=0X20)

{
   if  ((PINC&=0X10)=0X01)

      PORTB=0XO9;
    else
      PORTB=0X06;

}

/*——————————————————————————————————————————————*

int main(viod)
{
 init_IO();
 init_adc();

 OCR2=ADCH>>2;

 while(1)
 {
  time2_init();
  control;

 }

}

网友:

恩,是比较难的!

网友:

感觉驱动电路的问题把?重写测试程序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使用仿真器看看 这个要看看具体问题什么地方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是新手啊,呵呵。就是希望各位大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常规性的错误。 怎么我一运行,ICCAVR就显示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它说找不到这些头文件,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是编译器自己带的有的吗?

网友:

我的思路就是把ADC转换来的电压变成数字,然后用这个数字去控制单片机的OC2的占空比来调节PWM2的脉宽输出,从而控制电压,可以打到调速的目的啊

网友:

i dont know

网友:

怎么我一运行,ICCAVR就显示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没有找到相应的头文件 应该改为相应的atmega8的头文件 我最近也在调试avr的电机驱动 这一块 调好了可以交流一下 明天应该可以交流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这个ICC的好像要指定路径,如果不指定路径的话,软件就找不到那些调用的头文件.

网友:

头文件要定义好,有仿真器么?我有AVR的jtag调试器。。。

网友:

你的头文件基本不对 所以没法调试 而且ICCAVR很简单的 你可以使用自动生成的头文件形式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你豪,怎么下在

网友:
芯币0 枚芯币0 枚

网友:
我要说一句我要说一句我要说一句

网友:
我顶你。。  我也正在为难这样的东东,,  一直想做个有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