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转5V,输出电压达不到5V,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急!!!

楼主:
DC-DC 5V转5V,输出电压达不到5V,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急!!!

原理图在附件中.

网友:

没有看到图 猜测有以下原因: 1 DC-DC质量不好 2 负载太大 将电压拉低 3 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重发了一个,这么快就有高手帮忙,有救了

网友:

也可能是元件参数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设计公式,你去看下吧 https://bbs.eeworld.com.cn/1/50105/ShowPost.aspx#50105

网友:

我用原来的变压器空载还能输出5V,换了个变压器4.8V就封顶了,再往上调波形就开始抖,变压器就叫,MOS关管就开始发烫,然后直接掉到4V,波形一直抖,等通过滑动变阻器把波形调稳之后变压器就不叫了,总之就是调到4.8V就调不上去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啊?破茧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