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转5V,输出达不到5V,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急!!!

楼主:
DC-DC 5V转5V,输出达不到5V,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急!!!
原理图在附件中

网友:

楼上的大哥,图在哪呢?

网友:

附件里啊

网友:

BMP格式的图片不能上传,我粘贴在WORD里了

网友:

变压器的匝数比是1:1

网友:

没做过这个电路 个人感觉是匹配的问题 而且这是十分成熟的东西

网友:

副边多绕几匝吧

网友:

既然成熟了那就应该是哪个细节我没弄清楚,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我也是刚刚从事这个行业,不太懂,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为的就是使输出稳定,那样的话是不是就... 我也不太清楚,我同事开始也想这么做,后来考虑好象有些问题

网友:

我做过DC-DC,但是用的芯片不同,我想原理应该一样的,你有没有仔细的看清3808的数据手册?我建议你好好看看,因为想这种元件在数据说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使用实例。对于各个元件的参数也很详尽。只能说这些啦

网友:

你先看看那个控制芯片的手册 分析一下问题在什么地方 任何一个问题 原因可能很多的: 1、芯片损坏 2、元件用错 3、虚焊 接触不好

网友:

图中那个电路果然效率太低!!我不知阁下为何要这样做,只是为了隔离?我想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的,如找些DC-DC模块啊.

网友:

为了使输出稳定,另外输出功率是20W的

网友:

已解决,是占空比的问题,还是要谢谢大家

网友:

不客气~多来做客~

网友:

我又来了 又有问题了,变压器接上负载后带不起来 我们要求的是20W,4A 变压器的线圈是自己绕的,我同事也觉得是变压器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多多指教

网友:

变压器需要计算的 呵呵 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就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