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学习电子设计和单片机又不知从哪里开始学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也想学习电子设计和单片机又不知从哪里开始学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从最简单的小实验做起,你可以看看这个.看完这个或许你就入门了.

网友:

谢谢 了 我也想学

网友:

上面那个PDF,好像前面那几讲的指令有点问题,如正确的指令格式是:MOV P1,#00H 它写成了: MOVP1,#00H 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楼上的好心人啊,最好看北杭的课本。。。

网友:

建议买个学习板 先学软件 再学硬件 自己搭电路的话 除非你有硬件的经验 否则 可能事倍功半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