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和ise下面的文件怎么连接?

楼主(2007-06-12):
edk和ise下面的文件怎么连接?
大家好!谁有在ise下调用edk生成的工程的例子,并且在ise下还调用一个ip core,或者是写了一个verilog或vhdl程序的例子,我想看看edk的工程如何和ise里面的模块连接
高手做个例子让我学习一下嘛

网友:
你在网上找找看 有个ise的教程的

楼主:
看到过类似教程,都是在ise下调用edk工程后就直接下载,没有加其他模块,我想知道如何再加一个模块,我现在想用microblaze加一个串口,还有中断,uart口接受数据,然后存到一个数组里面,经过一个FFT变换以后从uart口输出,ISE下面有一个FFTcore,我想调用这个core,但不知道edk的工程怎么和ise下的模块连接,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给个例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会 帮忙顶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