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编语言实现数码显示)

楼主:
有一个12位的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同时要用四个七段数码管将这个模拟量显示出来.单位机用的是8位的89C51,要用汇编语言实现,该怎么做呢?麻烦谁会做,给解释一下.

网友:

找一下AD574的例子,网上会有的

网友:

参考一下,也许有用的$
扫描方式的二位数计时器
01  ORG 00H
02  MOV R0,#00H; 设置起始计数值为00
03  AGAIN:MOV R3,#25H; 在R3中设置LOOP的循环次数
04  LOOP:MOV A,R0
05  ANL A,#0FH; 取显示码的个位数
06  ORL A,#00000000B; 设置扫描码为个位数
07  MOV P0,A; 显示个位数
08  LCALL DELAY; 延时2.53ms
09  MOV A,R0
10  SWAP A
11  ANL A,#0FH;取显示码的十位数
12  ORL A,#00010000B;设置扫描码为十位数
13  MOV P0,A;显示十位数
14  LCALL DELAY
15  DJNZ R3,LOOP; 检查每一个数的显示时间是否已到
16  MOV A,R0
17  INC A;显示值加1
18  DA A;十进制调整
19  MOV R0,A
20  JC OVER; 检查计数值是否已超过99
21  JMP AGAIN
22  OVER:CLR C;清除进位标志以免影响下一次的DA调整结果
23  JMP AGAIN
24  DELAY:MOV R6,#10; 延时2.53ms
25  L1:MOV R7,#250
26  L2:DJNZ R7,L2
27  DJNZ R6,L1
28  RET
29  END

网友:

不同的接法,就会有不同的显示方法,可以把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

c的我有。。。

网友:

汇编需要根据你的硬件接线来写的 否则 还不好弄 4个数码管 则需要在定时期里扫描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