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传感器得应用!--------请教

楼主:
哪位用过电容传感器?能推荐一款应用模块或者应用方案吗?
能通过它测得比如手指的接触和拿开。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欢迎交流啊!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接近开关就是这样的

网友:

顶上去啊! 希望搞过这方面的朋友出来聊聊啦~~

网友:

请问3楼的朋友,接近开关是靠磁场吗? 这个是直接能测出手指头的接触啊,没有外加的影响~~ 接近开关~~我去留意一下。 欢迎接着讨论啊

网友:

有一种接近开关就使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

查一下美国synaptics公司OneTouch电容传感器技术,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正在学传感器~~~ ^_^

网友:

我就用过霍尔的
这个没有用过,帮你顶,嘿嘿

网友:

还有朋友熟悉这个吗?推荐一下哦

网友:

[quote user="变频器"]查一下美国synaptics公司OneTouch电容传感器技术,看有没有帮助?

请问再上海哪里能买的到这种传感器?

网友:

电容式传感器式将被测非电量的变化转换为电容量变化的一种传感器。一般有压力、加速度和差动式电容测厚传感器。。。

网友:

有IFRM/IFFM系列等等的电容式传感器,看你干甚么用?

网友:

[quote user="故事"]
 变频器 wrote:
查一下美国synaptics公司OneTouch电容传感器技术,看有没有帮助?

请问再上海哪里能买的到这种传感器?

没有问过。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

网友:

[quote user="破茧佼龙"]电容式传感器式将被测非电量的变化转换为电容量变化的一种传感器。一般有压力、加速度和差动式电容测厚传感器。。。
版主!能具体地说下原理吗!我刚刚学,不太懂。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具体原理啊,有些符号打不出来的。。。结合公式给你讲才好点啊。。。 电容式传感器式由绝缘介质分开的两个平行金属板组成的平板电容器器,当被测参数发生变化,电容也发生变化。如果你包乘其中的某些参数不变,而只改变其中1个参数,则可以把该参数的变化转化为电容量的变化,然后你加个测量电路就可以转换为电量输出。。。。 一般由变极距、面积和介电常数这3种类型参数。。 不说了哈,具体的还的看你怎么用的,呵呵 谁在找用过霍尔的,我用过的啊。。。有甚么问题?

网友:

楼主做个触摸开关还用的着电容传感器吗?拿个铁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会用电容传感器做 但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完成 你要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