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移植问题请教

楼主:
我在往CCS移植过程中, 其中有个WINAPI我该把它替换成什么东西 有知道的么告诉我下谢谢  我所移植的程序为 BOOL WINAPI thinningDIBD(...)我把BOOL换成INT型 定义了宏变量 这个函数是个细化程序 移植完后我实现不了细化功能,我自己猜想是WINAPI这个没弄好,请高手指教
附件是我移植后的程序,

网友:

// ************************************************************************ // 文件名:morph.cpp // // 图像形态学变换API函数库: // ThiningDIB() - 图像细化 //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bmih unsigned int biSize; // 本结构所占用字节数 int biwidth; // 位图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int biheight; // 位图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unsigned short biPlanes; // 目标设备的级别,必须为1 unsigned short biBitCount ;// 每个像素所需的位数,必须是1(双色),4(16色),8(256色)或24(真彩色)之一 unsigned int biCompression; // 位图压缩类型,必须是 0(不压缩),1(BI_RLE8压缩类型)或2(BI_RLE4压缩类型)之一 unsigned int biSizeImage; // 位图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int biXPelsPerMeter; // 位图水平分辨率,每米像素数 int biYPelsPerMeter; // 位图垂直分辨率,每米像素数 unsigned int biClrUsed; //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数 unsigned int biClrImportant; // 位图显示过程中重要的颜色数 } BITMAPINFOHEADER; unsigned char* inp_buffer=(unsigned char*) 0x80000000; FILE *input_file; int readSize; int ThiningDIB(unsigned char* lpDIBBits, long lWidth, long lHeight) { // 指向源图像的指针 unsigned char* lpSrc; // 指向缓存图像的指针 unsigned char* lpDst; // 指向缓存DIB图像的指针 unsigned char* hNewDIBBits; //unsigned char* hNewDIBBits; //脏标记 int bModified; //循环变量 int i; int j; int n; int m; //四个条件 int bCondition1; int bCondition2; int bCondition3; int bCondition4; //计数器 unsigned char nCount; //像素值 unsigned char pixel; //5×5相邻区域像素值 unsigned char neighbour[5][5]; // 暂时分配内存,以保存新图像 hNewDIBBits = (unsigned char *)malloc(lWidth * lHeight); if (hNewDIBBits == NULL) { //分配内存失败 return FALSE; } // 锁定内存 //hNewDIBBits = (char * )LocalLock(hNewDIBBits); // 初始化新分配的内存,设定初始值为255 lpDst = /*(unsigned char *)*/hNewDIBBits; memset(lpDst, (unsigned char)255, lWidth * lHeight); //memset(hNewDIBBits, (unsigned char)255, lWidth * lHeight); bModified=TRUE; while(bModified) { bModified = FALSE; // 初始化新分配的内存,设定初始值为255 lpDst = (unsigned char *)hNewDIBBits; memset(lpDst, (unsigned char)255, lWidth * lHeight); for(j = 2; j = 2 && nCount <=6) bCondition1 = TRUE; //判断Z0(P1)=1 nCount = 0; if (neighbour[1][2] == 0 && neighbour[1][1] == 1) nCount++; if (neighbour[1][1] == 0 && neighbour[2][1] == 1) nCount++; if (neighbour[2][1] == 0 && neighbour[3][1] == 1) nCount++; if (neighbour[3][1] == 0 && neighbour[3][2] == 1) nCount++; if (neighbour[3][2] == 0 && neighbour[3][3] == 1) nCount++; if (neighbour[3][3] == 0 && neighbour[2][3] == 1) nCount++; if (neighbour[2][3] == 0 && neighbour[1][3] == 1) nCount++; if (neighbour[1][3] == 0 && neighbour[1][2] == 1) nCount++; if (nCount == 1) bCondition2 = TRUE; //判断P2*P4*P8=0 or Z0(p2)!=1 if (neighbour[1][2]*neighbour[2][1]*neighbour[2][3] == 0) bCondition3 = TRUE; else { nCount = 0; if (neighbour[0][2] == 0 && neighbour[0][1] == 1) nCount++; if (neighbour[0][1] == 0 && neighbour[1][1] == 1) nCount++; if (neighbour[1][1] == 0 && neighbour[2][1] == 1) nCount++; if (neighbour[2][1] == 0 && neighbour[2][2] == 1) nCount++; if (neighbour[2][2] == 0 && neighbour[2][3] == 1) nCount++; if (neighbour[2][3] == 0 && neighbour[1][3] == 1) nCount++; if (neighbour[1][3] == 0 && neighbour[0][3] == 1) nCount++; if (neighbour[0][3] == 0 && neighbour[0][2] == 1) nCount++; if (nCount != 1) bCondition3 = TRUE; } //判断P2*P4*P6=0 or Z0(p4)!=1 if (neighbour[1][2]*neighbour[2][1]*neighbour[3][2] == 0) bCondition4 = TRUE; else { nCount = 0; if (neighbour[1][1] == 0 && neighbour[1][0] == 1) nCount++; if (neighbour[1][0] == 0 && neighbour[2][0] == 1) nCount++; if (neighbour[2][0] == 0 && neighbour[3][0] == 1) nCount++; if (neighbour[3][0] == 0 && neighbour[3][1] == 1) nCount++; if (neighbour[3][1] == 0 && neighbour[3][2] == 1) nCount++; if (neighbour[3][2] == 0 && neighbour[2][2] == 1) nCount++; if (neighbour[2][2] == 0 && neighbour[1][2] == 1) nCount++; if (neighbour[1][2] == 0 && neighbour[1][1] == 1) nCount++; if (nCount != 1) bCondition4 = TRUE; } if(bCondition1 && bCondition2 && bCondition3 && bCondition4) { *lpDst = (unsigned char)255; bModified = TRUE; } else { *lpDst = (unsigned char)0; } } } // 复制腐蚀后的图像 memcpy(lpDIBBits, hNewDIBBits, lWidth * lHeight); } // 复制腐蚀后的图像 memcpy(lpDIBBits, hNewDIBBits, lWidth * lHeight); // 释放内存 // 返回 return TRUE; } int main() { int width,height,kk; //BITMAPINFOHEADER *bmih; input_file =fopen("F:\\c6000\\0332333\\robinhood\\test.bmp","rb"); if(input_file==NULL) return 0; readSize=fread(inp_buffer,sizeof(unsigned char),81080,input_file); fclose(input_file); BITMAPINFOHEADER *bmih = (BITMAPINFOHEADER *)(inp_buffer+14); width = bmih->biwidth ; height = bmih->biheight ; ThiningDIB(inp_buffer+1078,400, 200); return 1; } 这是我移植后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