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RCAD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orcad里图型partA 跟partB是不是都要一样的?
比如我partA 3个PIN脚    partB 5个PIN脚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只用国protel

网友:

用的时候没设置咯,只要用protel。isis

网友:

用的时候没设置咯,主要用protel。isis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所以帮不了你了~~

网友:

我也没用过,只用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