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 病房呼叫系统 的设计啊

楼主:
请问哪里有 病房呼叫系统 的设计啊 ,急需啊~[:'(]

网友:

可以使用485通讯方式 使用子机和终端方式

网友:

做无线的最好。。。

网友:

无线的要么不如有线的可靠,要么就会使成本变高. 小51的方式不错.

网友:

呵呵,咋就不可靠了哦。。。做过的啊。。。

网友:

病房里面很多仪器 的要求很高 无线的容易干扰其他的仪器

网友:

是病床的呼叫,仪器怎么会放那啊,真是的。。。

网友:

是病人叫的啊,做手术和别的都在别的地方啊,把贵重的放普通病房偷了怎么办哦

网友:

病房呼叫系统 。。有什么要求?具体多少个房间,不对,多少个床位?信号用什么传输?不同科室的病房是不是要发到不同的值班室。。。。。

网友:

g dfgdfgd 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