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100MHz正玄波峰值如何采集?

楼主:
产品中要求能用计算机采集到100MHz正玄波峰值,有这么快的同步AD采集卡吗?

网友:

如果不是采样,那就整流吧

网友:

没用过这么快的

网友:

你看是不是可以分频后 再处理呢

网友:

这里100MHz高频是千瓦量级的,主要想实时监测其功率。 开始准备采用定向耦合器加检波的方法,但国产的检波器稳定性实在太令人沮丧了!

网友:

这个需要进口的示波器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