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CCS仿真I/O端口

楼主:
我想仿真实现一个FIR滤波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实验。
是通过tool 下面的port connect么?但进入对话框后,选择I/O会报错,选择data就没问题,但选择data并不能把数据读进来。还需要什么设置么?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没用过ccs

网友:

我记不得当时怎么用的了 仿真dsp的时候是可以仿真io的 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用过MATLAB做过FIR,但是没有用过CCS,CCS是什么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