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单片即程序

楼主:
实训1:交通灯控制

一、实训目的:

掌握单片机中断系统、定时/计数器、串口的编程

了解单片机开发实验开发系统的基本功能,掌握单片机开发系统的使用方法

通过对交通灯控制程序的编写和调试,掌握单片机编程的基本思路、程序结构

二、实训设备与器件

实训设备:单片机开发板、单片机仿真器、PC

三、设计要求

设有一个南北(SN)和东西(WE)方向的十字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一组交通控制信号灯,每组各有红灯(R)和绿灯(G)两盏信号灯,交通控制信号灯布置如图1所示。

1  交通控制信号灯布置图

现要求用AT89S51单片机设计上述十字路口交通灯模拟控制系统,能够完成正常情况下的轮流放行和紧急情况下的红绿灯控制,具体要求为:

  正常情况下,南北(SN)和东西(EW)方向道路轮流放行,其中东西路线为主干道,东西方向车道放行90秒(其中包括5秒用于警告),南北方向车道放行60秒(其中包括5秒用于警告)

  有紧急车辆要求通过时,两车道均为红灯,保证紧急车辆顺利通过。

  能够用数码管显示当前秒数

网友:

快来帮忙啊 哥哥门

网友:

这个东西我有的,,,,控制并还复杂点,呵呵

网友:

呵呵 有点意思 你哪个串口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交通灯控制规则如下: 1)每个街口有左拐、右拐、直行及行人四种指示灯。每个灯有红、绿两种颜色。自行车与汽车共用左拐、右拐和直行灯。 2)共有四种通行方式: ① 车辆南北直行、各路右拐,南北向行人通行。南北向通行时间为1分钟,各路右拐比直行滞后10秒钟开放。 ② 南北向左拐、各路右拐,行人禁行。通行时间为1分钟。 ③ 东西向直行、各路右拐,东西向行人通行。东西向通行时间为1分钟,各路右拐比直行滞后10秒钟开放。 ④ 东西向左拐、各路右拐。行人禁行。通行时间为1分钟。 3)在通行结束前10秒钟,绿灯闪烁直至结束。 (3)不必自制电源。 2, 发挥部分 (1)有倒计时时间显示。 (2)若交道口出现紧急情况,交警可将糸统设置成手动:全路口车辆禁行、行人通行。紧急情况结束后再转成自动状态。 (3)当有119、120等特种车辆通过时,糸统自动转为特种车放行,其它车辆禁止状态。特种车辆通过15秒钟后,糸统自动恢复,用模型车演示。 (4)其它自选措施。

网友:

就这样的规则

网友:

有问题就问我吧

网友:

你给我把程序贴上撒 谢谢你哟

网友:

我是出学者个这是老师的题目 没办法 上课没听在神游

网友:

你要帮我哦

网友:

蛟龙将程序给人家贴上去阿

网友:

这是我电子设计比赛的程序,不随便贴的哈。。。费了好多心思的

网友:

楼主去那个十字路口找到控制箱,把里面的CPU拔下来,去电子市场解密,之后反编译即可。

网友:

说话怎么这样都不帮忙 明天要交了啊

网友:

楼主去那个十字路口找到控制箱,把里面的CPU拔下来,去电子市场解密,之后反编译即可。 好!支持!

网友:

呵呵。

网友:

哎 好人都到哪里去了呀都,没人帮帮我 天啊 地啊 主啊

网友:

交通灯控制规则如下: 1)每个街口有左拐、右拐、直行及行人四种指示灯。每个灯有红、绿两种颜色。自行车与汽车共用左拐、右拐和直行灯。 硬件设计:使用LED灯进行控制 2)共有四种通行方式: ① 车辆南北直行、各路右拐,南北向行人通行。南北向通行时间为1分钟,各路右拐比直行滞后10秒钟开放。 ② 南北向左拐、各路右拐,行人禁行。通行时间为1分钟。 ③ 东西向直行、各路右拐,东西向行人通行。东西向通行时间为1分钟,各路右拐比直行滞后10秒钟开放。 ④ 东西向左拐、各路右拐。行人禁行。通行时间为1分钟。 软件设计:使用定时中断 3)在通行结束前10秒钟,绿灯闪烁直至结束。 (3)不必自制电源。 2, 发挥部分 (1)有倒计时时间显示。 (2)若交道口出现紧急情况,交警可将糸统设置成手动:全路口车辆禁行、行人通行。紧急情况结束后再转成自动状态。 (3)当有119、120等特种车辆通过时,糸统自动转为特种车放行,其它车辆禁止状态。特种车辆通过15秒钟后,糸统自动恢复,用模型车演示。 (4)其它自选措施。 显示部分使用 数码管

网友:

小51大哥,这个规则破茧佼龙已经说了哦。

网友:

mei yi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