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转换直流

楼主:
小弟现在的课题中有一块要用到交流直流转换电路,但是我现在用的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的
电压纹度达不到要求?
要求是-2.5mv-+2.5mv
哪位大虾能推荐一个高精度的整流滤波电路啊?
谢啦!

网友:

纹波系数与元器件的选择也有关系的。。。。。。你用的甚么电容?磁片和电解?

网友:

使用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应该可以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是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可是直流的纹度还是很大,请问怎么解决?谢谢指点啦!

网友:

电容用的是瓷片的,我整流之后用的是4阶低通巴特沃斯滤波器,但是效果很差,

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可是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电路比较好

要求就是直流的纹度越小越好,交流量是变化的,幅值是0~10V

你能给我推荐一个电路吗?

谢谢啦?

网友:

直流电路的前端加个大点的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

能说得具体点吗?这是我的电路图

谢谢啦!

网友:

能说得具体点吗?
我看资料说纹度主要是50HZ和100HZ的干扰信号

我的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是40HZ

谢谢啦

网友:

整流后用一个较大的电解电容,我用的是4700UF效果不错,只有几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