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在微型工件计数技术中的应用

楼主:
本文所指超细工件是指直径小于0.5mm的不透明材料或工件。对于这类工件,可以采用0.25mm0.5mm的对射式或漫反射式的光纤传感器和光电放大器配套使用进行检测,检测输出为直流电平信号,可以直接接入PLC可编程控制器和计数器,也可以直接驱动各种小功率继电器,以构成后续的控制电路。直径接近0.5mm的不透明工件,如果输送过程中有瞬间停顿条件,可以采用晶体管接近开关进行检测,成 本可以成倍的降低。解决了上述超细工件的检测问题,就可以很方便的解决计数控制问题,但要注意的是,超细工件的检测要求灵敏度很高,同样也对输送的机械要 求稳定度很高,特别是沿着工件前进方向,不能存在大幅度摆动,因为摆动夹角稍微偏大,就会出现一个工件两次计数的可能,这样就造成计数误差。另外,如果工 件的输送速度比较快,还要考虑选择可以调整计数速度的计数器,以便随时根据机械传动情况选择计数速度的快慢。所以在策划这类技术方案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 题。

网友:

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