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一般性维护措施

楼主:
1、设置有关密码和保护级别

系统程序要设置有关密码或保护级别,防止因误操作或被人为改动而被破坏。

2、建立维护和定期保养的规章制度,完善岗位责任制巡回检查制度

包括建立系统设备档案(如设备一览表、系统资料、程序清单和竣工图等)采用统一的记录格式来记录系统的运行状况、故障现象和维修情况等。

3、定期清洁措施

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地点、场所,制定定期清洁措施。如定期清洁和更换机柜的空气过滤网,确保机柜空气洁净和通畅,防止大量粉尘物积在处理器和I/O模块上。清洁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证污物掉入系统模块内造成模块损坏和引起系统停机。

4、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最好结合生产开停装置进行。

(1)PLC系统的检查。检查PLC的工作环境,包括供电、环境,检查系统所有模块的运行状态、锂电池的使用状态等。

(2)连接电缆的检查。检查是否连接牢固,连接处是否氧化严重,对有问题的地方进行处理。

(3)中间继电器是否有振动松脱。一次元件根据其技术参数进行定期校验和检查,确保输入准确和输出信号执行顺畅。

(4)接地和接地电阻检查。

(5)对系统的用户程序进行备份。

(6)长期处于运行状态(或长周期运行)的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如1年)进行全面的检查,有条件的可以做点检处理。

                                                      摘自 伍锦荣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应用与维护技术

网友:

http://hi.baidu.com/plcjm8免费解密71*/

网友:

:D :D xiexie

网友:
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地点、场所,制定定期清洁措施

网友:
在恶劣的环境下应用时,适当的保护能延长PLC的使用寿命,介绍的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