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工控英文菜单

楼主:
About Modules=关于模块
&Close=关闭(&C)
SYSTEM=系统
Index=索引
About Application=关于应用程序
Serial Number:=序列号:
Person:=个人:
Company:=公司:
Application Program=应用程序
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
Hardware System=硬件系统
(C)2003, All Rights Reserved.=(C)2003, 版权所有.
create SYSCONFIG.TXT file=创建 SYSCONFIG.TXT 文件
Create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file.=创建系统配置数据文件.
Windows Path=Windows 路径
Total Virtual Memory=总共虚拟内存
Avail Virtual Memory=可用虚拟内存
File System=文件系统
Processor Vendor=处理器厂商
Processor Count=处理器数量
Total Physical Memory=总共物理内存
Avail Physical Memory=可用物理内存
Processor Architecture=处理器结构
Video Vert=垂直视频
Video Horz=水平视频
Video Colors=视频颜色
Total Disk Space=总共磁盘空间
Avail Disk Space=可用磁盘空间
Total Paging File=总共页面文件
Avail Paging File=可用页面文件
Processor Model=处理器型号
Circuit Components=电路元件
Delay Response=延迟响应
Impedance Response=阻抗响应
Polar Response=极性响应
Ratio Response=比率响应
Circuit Schematic=电路示意图
SPL Response=SPL 响应
Transient Response=瞬时响应
Voltage Response=电压响应
Circuit Impedance Scaling=电路阻抗刻度
&Ok=确定(&O)
&Cancel=取消(&C)
&Help=帮助(&H)
Scaling Parameters=刻度参数
Component=元件
Original Value=原值
Scaling Factor=刻度数值
New Value=新值
Precision=精度
Circuit Information=电路信息
Circuit=电路
Name=名称
Domain=区域
Desc=描述
 Component = 元件
Analysis Nodes=分析节点
Total Components=总共元件
Resistor=电阻器
Capacitor=电容器
Inductor=感应器
Ground=面积
Voltage=电压
Wire=线圈
Dot=点
Node=节点
Switch=开关
Text=文字
Impedance=阻抗
Transformer=变压器
Integrator=积分器
Summer=加法器
Buffer=缓冲器
Speaker=喇叭
Circuit Optimizer=电路优化
Optimizer=优化
Error (dB)=误差(dB)
Optimize=优化
Update=更新
Param=参数
Unit=单位
Opt=优化
Value=值
 Parameter Count = 参量数
Total=总共
Clear All=全部清除
Store=保存
Recall=调出
Setup=设置
Curve Optimization=曲线优化
Error Limit (dB)=误差限制(dB)
Guide Curve Library=指引曲线库
Inverse=倒相
 Error =误差
Peak=峰值
Constraint Optimization=强制优化
Guide for Max Constraint=最大限制指引
Guide for Min Constraint=最小限制指引
Zmin Limit=Zmin限制
System Curve for Impedance=阻抗系统曲线
Use Zmin Objective Guide Curve=使用 Zmin 目标导向曲线
 System Curve to Optimize = 要优化的系统曲线
 Data =数据
Scalar=标量
Vector=矢量
 Hi Frequency Limit =频率上限
Frequency (Hz)=频率(Hz)
 Lo Frequency Limit =频率下限
 Engine =引擎
 Iteration Limit = 反复限制
Weighting=重量
 Frequency =频率
Segments=段
 Weight =重量
Reset=重设
Scale=刻度
Objective Generator=目标生成器
 Order =阶
 Function =功能
Flat=平面
Lowpass=低通
Highpass=高通
Bandpass=带通
 Family =系列
 Parameters =参数
Level=水平
Lo Freq (Hz)=频率下限(Hz)
Hi Freq (Hz)=频率上限(Hz)
Data =数据
 Guide Curves =指引曲线
Generate Objective Curve=生成目标曲线
Delete Curve=删除曲线
Optimization in Progress=优化进度
&Stop=停止(&S)
Circuit Parameters=电路参数
Analysis Parameters=分析参数
Min (Hz)=最小(Hz)
Max (Hz)=最大(Hz)
Points=点
 Axis =轴
Lin=线性
Log=对数
 Options = 选项
Voltages as Transfer Functions=转移函数电压
Polar Curve Normalization=极性曲线正常化
Impedance of All in Parallel Curve=平行曲线所有阻抗
SPL Group Delay Curves=SPL 组延迟曲线
 Acoustic =声学
SPL Distance=SPL 距离
Horz Angle (Deg)=水平角度(Deg)
Vert Angle (Deg)=垂直角度(Deg)
 SPL Summation = SPL 和
None=无
Correlated=关联的
Uncorrelated=不关联的
 SPL Phase at = SPL 相位
Zero Distance=零距离
 Polar =极性
Min (Deg)=最小(度)
Max (Deg)=最大(度)
Frequency List=频率表
 Direction =方向
Horz=水平
Vert=垂直
 Temperature (C? =温度(℃)
Schematic Parameters=示意图参数
 Page =页面
A - 8?x 11 Inch sheet, artwork:  8 x 10 Inch=A- 8?x11英寸每张,作品:8x10英寸
B - 11 x 17 Inch sheet, artwork: 10 x 16 Inch=B- 11x17英寸每张,作品:10x16英寸
C - 17 x 22 Inch sheet, artwork: 16 x 21 Inch=C- 17x22英寸每张,作品:16x21英寸
D - 22 x 34 Inch sheet, artwork: 21 x 33 Inch=D- 22x34英寸每张,作品:21x33英寸
E - 34 x 44 Inch sheet, artwork: 33 x 43 Inch=E - 34x44英寸每张,作品:33x43英寸
User custom sheet size, (Width x Height):=用户自定义表格大小,(宽X高):
 Major Grid (500x500) =粗格(500x500)
Width=宽度
Color=颜色
Line style=线条类型
Show=显示
 Minor Grid (100x100) =细格(100x100)
 Bkgd =背景色
Component Labels=元件标签
Component Values=元件值
Component Params=元件参数
Font=字体
Typeface=字样
style=字形
Size=大小
 Comp Symbols =元件符号
 Wire Symbols =连线符号
Digital FIR Coefficient Export Format=数字 FIR 系数导出格式
Numeric Format=数字格式
Real Floating Point=实浮点
Integer Fixed Point=整数固定点
Hex Fixed Point=十六进制固定点
Binary Fixed Point=二进制固定点
Word Size=文字大小
Hex / Binary Format=十六进制/二进制格式
Sign Magnitude=单量
Offset Binary=二进制偏移
Scaling=刻度
Preview=预览
Line Format=线条格式
Digital FIR Coefficient Import Format=数字 FIR 系数导出格式
File Viewer=文件查看器
Justify=调整
Right=右
Left=左
Import Data Preview=导出数据预览
Digital IIR Coefficient Export Format=数字 IIR 系数导出格式
Digital IIR Coefficient Import Format=数字 IIR 系数导入格式
Color Select=选择颜色
Add Custom=添加自定义色
Standard Colors=标准色
Custom Colors=自定义色
Extended Colors=延伸色
HSV Color Space=HSV 颜色空间
Model=模式
Parameter=参数
Hue=色调
Sat=饱和度
Val=值
Selection=选择
Current Color:=当前色:
Original Color:=原始色:
Component Editor: Text Comment=元件编辑器:文字注释
Comment=注释
Origin=来源
Rotation=旋转
0 Deg=0度
90 Deg=90度
180 Deg=180度
270 Deg=270度
Mirror=镜像
X Axis=X 轴
Y Axis=Y 轴
Font style=字形
Component Editor: Buffer=元件编辑器:缓冲器
Global Editing=全局编辑
Set Parameters for all Buffers=设置所有缓冲器参数
Set Rin,Rout for all Buffers=设置所有缓存器 Rin,Rout
Parameters=参数
Delay=延迟
Gain=增加
Freq (Hz)=频率(Hz)
Polarity=极性
Component Editor: Capacitor=元件编辑器:电容器
Any Value=所有值
1% Standard=1% 标准
5% Standard=5% 标准
10% Standard=10% 标准
20% Standard=20% 标准
Value (Farad)=值(Farad)
Temp Coef (PPM)=温度系数(PPM)
Set Precision for all C's=设置所有 C'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C's=设置所有 C'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C's=设置所有 C's 值
Set Fo,Q,E for all C's=设置所有 C's  Fo,Q,E
Component Editor: Frequency Dependent Negative Resistor=元件编辑器:由负电阻器决定的频率
Value (FrdSq)=值(FrdSq)
Set Precision for all FDNRs=设置所有 FDNR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FDNRs=设置所有 FDNR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FDNRs=设置所有 FDNRs 值
Component Editor: Summer=元件编辑器:加法器
Set Input Configuration for all Summers=设置所有加法器导入配置
Set Rin,Rout for all Summers=设置所有加法器  Rin,Rout
Inputs=输入
Positive Polarity=正极
Top Input=顶部输入
Bottom Input=底部输入
Center Input=中部输入
Component Editor: FIR Filter=元件编辑器: FIR 滤波器
Set data for all FIR components=设置所有 FIR 元件数据
FIR Data=FIR 数据
Coefficients=系数
Statistics=统计表
Sum of all Coef=所有系数加法
Largest Coef:=大系数:
Processing=处理
Transformations=转换
Subtract Filter form Half Delay=半延迟减法过滤
Factor Minimum Phase=最小相位数值
Factor Maximum Phase=最大相位数值
Zero All Coefficients=所有系数为零
Data Transfer=数据转换
Import from File=从文件导入
Export to File=导出到文件
View File in Editor=在编辑器中查看文件
View Graph=查看图表
Select File to Open with Editor=选择要使用编辑器打开的文件
Open File to Import Data=打开要导入数据的文件
Save File to Export Data=保存要导出数据的文件
Component Editor: Ground=元件编辑器:位置
Component Editor: Transfer Function Block=元件编辑器:转移函数块
Set TF for all H Blocks=设置所有 H 块转移函数
Transfer Function=转移函数
Curve=曲线
LP?LP{#0}
HP?HP{#0}
Guide=指引
Cut=剪切
Copy=复制
Paste=粘贴
Del=删除
Reverse=倒相
View Data=查看数据
Component Editor: IIR Filter=元件编辑器: IIR 滤波器
Set data  for all IIR components=设置所有 IIR 元件数据
IIR Data=IIR 数据
A (Numer) Value=A (Numer) 值
B (Denom) Value=B (Denom) 值
Order (N)=顺序(N)
Ratio (M)=比率(M)
Sections=段
Multi Section=多段
Realization Transformation=实现转换
Component Editor: SubCircuit=元件编辑器:支电路
Count=数量
 Sub Circuit Components =支电路元件
Node-1=节点-1
Node-2=节点-2
Add=添加
Delete=删除
Component Editor: Transducer=元件编辑器:喇叭
Description=描述
Electroacoustic Data=电声数据
SPL Magnitude Reference=SPL 量级参数
Amplifier=功放
Mic Dist=麦克风距离
X (Horz)=X (水平)
Y (Vert)=Y (垂直)
Single=单个
SPL Phase at=SPL 相位
Microphone=麦克风
Spl/Imp Curves=Spl/Imp 曲线
Single VC requires=单 VC 请求
only one pair of=仅一对
Spl/Imp curves.=Spl/Imp 曲线
Spl Off-Axis Curves=Spl Off-轴曲线
All H=所有水平
All V=所有垂直
Axis=轴
Component Editor: Inductor=元件编辑器:喇叭
Value (Henry)=值(Henry)
Set Precision for all L's=设置所有 L'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L's=设置所有 L'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L's=设置所有 L's 值
Set Fo,Q,E for all L's=设置所有 L's Fo,Q,E
Model=模型
Component Editor: VCCS=元件编辑器: VCCS
Value (Admit)=值(容许)
Set Precision for all M's=设置所有 M'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M's=设置所有 M'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M's=设置所有 M's 值
Component Editor: Data Node=元件编辑器:数据节点
Component Editor: Current Source=元件编辑器:电流电源
Set V/Z data for all  Voltage Sources=设置所有电压电源 V/Z 数据
 Current Data=电流数据
Guide=导向
 Output Current =输出电流
Fixed Current=固定电流
Curve Current=电流曲线
Component Editor: Potentiometer=元件编辑器:电位计
Value (Ohm)=值(Ohm)
Set Precision for all Pots=设置所有 Pot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Pots=设置所有 Pot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Pots=设置所有 Pots 值
Tap Parameters=Tap 参数
Taper Data=Taper 数据
Resistance (%) vs. Rotation (%)=阻抗(%) vs. 旋转(%)
Library=库
Load=载入
Rotation Position=旋转位置
Component Editor: Switched Capacitor Network=元件编辑器:开关电容净体积
Set Parameters for all SCNs=设置所有 SCNs 参数
Pos=正极
Neg=负极
Component Editor: Resistor=元件编辑器:电阻器
Set Precision for all R's=设置所有 R's 精度
Set TempCo for all R's=设置所有 R's 温度系数
Set Value for all R's=设置所有 R's 值
Set Fo,Q,E for all R's=设置所有 R's Fo,Q,E
Component Editor: Switch=元件编辑器:开关
C Open (Farad)=C 打开(Farad)
R Closed (Ohm)=R 关闭(Ohm)
Set Positions && State for all Switches=设置所有开关位置 && 状态
Set R&&C for all Switches=设置所有开关 R&&C
Positions=位置
State=状态
Component Editor: Transformer=元件编辑器:变压器
N Ratio (Ns/Np)=N 比率(Ns/Np)
K Coupling Coef=K 接合系数
Set Inductance for all Transformers=设置所有变压器感应
Set N,K for all Transformers=设置所有变压器 N,K
Inductance=电感
Component Editor: Opamp=元件编辑器: Opamp
Phase Margin (Deg)=相位容限(Deg)
Set Model for all Opamps=设置所有 Opamps 模式
Opamp Model Library=Opamp 模式库
Model Curves=模型曲线
Gain Bandwidth=Gain 带宽
Phase Margin=相位容限
Noise Voltage=噪声电压
Noise Voltage (V/RtHz)=噪声电压(V/RtHz)
Noise Current =噪声电流
Noise Current (A/RtHz)=噪声电流(A/RtHz)
Component Editor: Voltage Source=元件编辑器:电压电源
Voltage && Impedance Data=电压&&阻抗数据
Output Voltage=输出电压
Fixed Voltage=固定电压
Curve Voltage=电压曲线
Output Impedance=出端阻抗
Fixed Resistance=固定电阻
Curve Impedance=阻抗曲线
Component Editor: Wire=元件编辑器:线圈
Vertex Relative Coordinates=顶点相对坐标
Component Editor: Connection Dot=元件编辑器:连接点
Component Editor: Switched Capacitor Integrator (SC-I)=元件编辑器:开关电容合成器(SC-I)
Set Parameters for all SC-Is=设置 SC-Is 参数
Set Rin,Rout for all SC-Is=设置所有 SC-Is Rin,Rout
Component Editor: Impedance=元件编辑器:阻抗
Set Impedance Data for all Z components=设置所有 Z 元件阻抗数据
Impedance Data=阻抗数据
DGL Entry Data=DGL 条目数据
DGL Entry Name=DGL 条目名称
DGL Entry=DGL 条目
Number=编号
Frequency Range=频率范围
Library Data=库数据
Library Name=库名称
SPL Dist (M)=SPL 距离(M)
Ref Dist (M)=参考距离(M)
Ref Level (V)=参考水平(V)
Total Filters=总共过滤
Active Filters=活动过滤
Enclosures=音箱
Array Type=排列类型
SPL Domain=SPL 域
Pwr/Spkr (W)=喇叭功率(W)
PwrTotal (W)=总功率(W)
Notes=附注
User 1=用户 1
User 2=用户 2
User 4=用户 4
User 3=用户 3
Convert LEAP4 Design Graph Library=转换 LEAP4 设计图表库
DGL File Path=DGL 文件路径
DGL Entrys=DGL 条目
Instructions=说明
Open a DGL file, then select one or more entries which define a single or multiway system design.=打开 DGL 文件, 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定义单个或多个系统的设计条目.
Design Creation=创造设计
Make a New Design=建立新设计
Modify the Current Design=修改现有设计
Open LEAP4 DGL File=打开 LEAP4 DGL 文件
Curve Info=曲线信息
 Curve =曲线
 Info =信息
 Transfer =转移
Copy Info Text to Left Graph Notes =复制信息文本到左图表附注
Copy Info Text to Right Graph Notes =复制信息文本到右图表附注
Polar Freq (Hz)=极性频率(Hz)
Horz Range=水平范围
Left Vert=左坐标
Right Vert=右坐标
Curve Realign=曲线重组
Curve Parameters=曲线参数
Horz Lo Limit=水平下限
Horz Hi Limit=水平上限
Linear=线性
Interpolation=插补
Quadratic=平方
Cubic=立方
Closing Design=结束设计
Design has changed since last saved=设计已从最后保存更改
&Yes=是(&Y)
&No=否(&N)
Font Select=选择字体
TypeFace=字样
Typestyle=类型
Bold=粗体
Italic=斜体
Underline=下划线
Strikeout=删除线
TypeColor=颜色
TypeSize=大小
Sample Text=字例
Sample font size==示例字体大小=
Show sample actual size=显示示例实际大小
{9a o6r6=BBa o6r6
Graph Parameters=图表参数
Text Parameters=文字参数
Graph Title=图表标题
Scale Vertical=垂直刻度
Scale Horizontal=水平刻度
Title Block=工程图明细表
Map Legend=图例
Note List=附注列表
Grid Parameters=格子参数
Major Div=粗格
Minor Div=细格
Mils=毫米
Border Line=边框线
Background=背景
Frame Parameters=边框参数
Large Frame Line=大边框线条
Small Frame Line=小边框线条
Note Underline=附注下划线
Guide Curve Select=指引曲线选择
Show All=全部显示
Hide All=全部隐藏
Same Line Type=相同线条类型
Right Lighter=右坐标浅色
Left (Magnitude)=左(量级)
Right (Phase)=右(相位)
Library Manager: Opamp Models=库管理: Opamp 模式
Opamp Library=Opamp 库
Save=保存
Merge=合并
New=新建
Opamp Data=Opamp 数据
Gain && Phase Margin=Gain && 相位容限
Voltage && Current Noise=电压&&电流噪声
Open Opamp Library File=打开 Opamp 库文件
Save Opamp Library File=保存 Opamp 库文件
Library  Manager: Potentiometer Tapers=库管理:电位计 Tapers
Taper Library=Taper 库
Open Taper Library File=打开 Taper 库文件
Save Taper Library File=保存 Taper 库文件
System Curve Library=系统曲线库
Auto Color Set=自动颜色设置
Auto Color=自动颜色
Maximize SPL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 SPL 响应窗口
Schematic=示意图
Maximize Circuit Schematic Window=最大化电路示意图窗口
Polar=极性
Maximize Polar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极性响应窗口
Maximize Voltage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电压响应窗口
Maximize Impedance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阻抗响应窗口
Maximize Group Delay Window=最大化组延迟窗口
Transient=瞬时
Maximize Transient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瞬时响应窗口
Components=元件
Maximize Circuit Components Window=最大化电路元件窗口
Ratio=比率
Maximize Ratio Response Window=最大化比率响应窗口
File: New Design=文件:新建设计
File: Open Design=文件:打开设计
File: ReOpen Design=文件:重新打开设计
File: Crossover Wizard=文件:转线向导
File: Save Design=文件:保存设计
File: Save Design As...=文件:另存设计为...
File: Revert to last saved =文件:返回最后保存
File: Import Circuit=文件:导入电路
File: LEAP4 DGL Convertor=文件:LEAP4 DGL 转换器
File: Open Graph Setup File=文件:打开图表设置文件
File: Save Graph Setup File=文件:保存图表设置文件
File: Print=文件:打印
File: Open Editor=文件:打开编辑器
Window: Tile Horz=窗口:水平平铺
Window: Tile Vert=窗口:垂直平铺
Window: Cascade=窗口:层叠
Window: Minimize All=窗口:全部最小化
Window: Normal All=窗口:全部正常
Window: Arrange Icons=窗口:排列图标
Window: Help=窗口:帮助
View: Zoom In=查看:放大
View: Zoom Out=查看:缩小
View: Zoom 1X=查看:缩放 1X
View: Zoom 2X=查看:缩放 2X
View: Zoom 4X=查看:缩放 4X
View: Zoom 8X=查看:缩放 8X
View: Redraw=查看:刷新
View: Redraw All=查看:全部刷新
Utilities: Import Curve Data=实用程序:导入曲线数据
Utilities: Export Curve Data=实用程序:导出曲线数据
Utilities: Export Graphics Page=实用程序:导出图表页面
Utilities: Copy Graphics to Clipboard=实用程序:复制图表到剪贴板
Utilities: Copy Component Parameters to Clipboard=实用程序:复制元件参数到剪贴板
Utilities: View Clipboard=实用程序:查看剪贴板
Utilities: Curve Capture=实用程序:曲线捕捉
Utilities: Curve Editor=实用程序:曲线编辑器
Utilities: Air Core Inductor Designer=实用程序:空心电感设计
Synthesis=合成
Analog Passive=被动模拟
Synthesis: Analog Passive Allpole Filters=合成:无源模拟 Allpole 滤波
Elliptic=椭圆
Synthesis: Analog Passive Elliptic Filters=合成:无源模拟椭圆滤波
Equalizers=均衡
Synthesis: Analog Passive Equalizers=合成: 无源模拟均衡
Conjugates=变化
Synthesis: Analog Passive Conjugates=合成:无源模拟变化
Analog Active=有源模拟
Synthesis: Analog Active Allpole Filters=合成:有源模拟 Allpole 滤波
Synthesis: Analog Active Elliptic Filters=合成:有源模拟椭圆滤波
Synthesis: Analog Active Equalizers=合成:有源模拟均衡
Realization=实现
Synthesis: Analog Active Realization=合成:有源模拟实现
Digital IIR=数字 IIR
Matched-Z=匹配-Z
Synthesis: Digital IIR Matched-Z=合成:数字 IIR 匹配-Z
Bilinear=双线性
Synthesis: Digital IIR Bilinear=合成:数字 IIR 双线性
Invariant=不变量
Synthesis: Digital IIR Invariant=合成:数字 IIR 不变量
Convolution=对合
Synthesis: Digital IIR Convolution=合成:数字 IIR 对合
Digital FIR=数字 FIR
 Window Filters=窗口过滤
Synthesis: Digital FIR Window Filters=合成:数字 FIR 窗口过滤
Frequency Sampling=频率取样
Synthesis: Digital FIR Frequency Sampling=合成:数字 FIR 频率取样
Optimal Approx=最佳近似值
Synthesis: Digital FIR Optimal Approximation=合成:数字 FIR 最佳近似值
Scale: Parameters=刻度:参数
Scale: Auto=刻度:自动
Scale: Up=刻度:上移
Scale: Down=刻度:下移
Processing: Unary Math Operations=处理:一元数学操作
Processing: Binary Math Operations=处理:二元数学操作
Processing: Minimum Phase Transform=处理:最小相位转换
Processing: Group Delay Transform=处理:组延迟转换
Processing: Delay Phase Transform=处理:延迟相位转换
Processing: Forward FFT=处理:快速 FFT
Processing: Inverse FFT=处理:反 FFT
Processing: Tail Correction=处理:尾部修正
Processing: Curve Averaging=处理:曲线均衡
Processing: Polar Convertor=处理:极性转换器
Processing: Data Transfer=处理:数据转移
Processing: Data Splice=处理:数据接合
Processing: Data Realign=处理:数据重组
Graph: Parameters=图表:参数
Graph: System Curves=图表:系统曲线
Graph: Guide Curves=图表:图表曲线
Graph: Notes=图表:附注
Library: Opamp Models=库: Opamp 模型
Library: Potentiometer Tapers=库:电位计 Tapers
Circuit: Parameters=电路:参数
Circuit: Optimizer=电路:优化
Circuit: Information=电路:信息
Circuit: Impedance Scaling=电路:阻抗标度
Circuit: Calculate=电路:计算
Operations=操作
Component Editor: Cut   Ctrl+X=元件编辑器:剪切   Ctrl+X
Component Editor: Copy   Ctrl+C=元件编辑器:复制   Ctrl+C
Component Editor: Paste   Ctrl+V=元件编辑器:粘贴   Ctrl+V
Component Editor: Delete   Ctrl+Del=元件编辑器:删除   Ctrl+Del
Component Editor: Select All   Ctrl+A=元件编辑器:全选   Ctrl+A
Component Editor: Edit   Ctrl+E=元件编辑器:编辑   Ctrl+E
 Write=写入
Component Editor: Pack=元件编辑器:打包
Read=读取
Component Editor: Undo=元件编辑器:撤消
Comp Page 1=元件页 1
Add Component: Resistor=添加元件:电阻器
Add Component: Capacitor=添加元件:电容器
Add Component: Inductor=添加元件:感应器
Add Component: Ground=添加元件:位置
Add Component: Wire=添加元件:线圈
Add Component: Connection Dot=添加元件:连接点
Add Component: Frequency Dependent Negative Resistor=添加元件:负电阻器决定频率
Add Component: Data Node=添加元件:数据节点
Add Component: Text Comment=添加元件:文字注释
Add Component: Potentiometer=添加元件:电位计
Add Component: Transformer=添加元件:变压器
Comp Page 2=元件页 2
Add Component: Switch=添加元件:开关
Add Component: Impedance=添加元件:阻抗
Add Component: Transfer Function=添加元件:转移函数
Add Component: IIR Filter=添加元件:IIR 过滤
Add Component: FIR Filter=添加元件:FIR 过滤
Add Component: Summer=添加元件:加法器
Add Component: Opamp=添加元件: Opamp
Add Component: Vsource=添加元件:电压电源
Add Component: Buffer=添加元件:缓冲器
Add Component: Sw Cap Network=添加元件:开关电容净体积
Add Component: Transducer=添加元件:喇叭
Circuit Analysis: Thermal=电路分析:受热
Circuit Analysis: Sensitivity=电路分析:灵敏度
Circuit Analysis: Monte Carlo=电路分析:蒙特卡罗
Circuit Analysis: Potentiometers=电路分析:电位计
Abs=绝对
Set Cursor Mode to Absolute=设置指针模式到绝对
Rel=相对
Set Cursor Mode to Relative=设置指针模式到绝对
Set Cursor to track Left Vertical Data=设置指针到左跟踪垂直数据
Set Cursor to track Right Vertical Data=设置指针到右跟踪垂直数据
Progress Meter=进度表
System=系统
Set Cursor to Track System Curves=设置指针到跟踪系统曲线
Set Cursor to Track Guide Curves=设置指针到跟踪导向曲线
Zoom Level=缩放水平
Name of curve tracked by Cursor=指针跟踪的曲线名称
Line style of Curve with Cursor=指针曲线线条类型
Horizontal Data at Cursor=指针水平数据
Vertical Data at Cursor=指针垂直数据
Move Cursor to different Curve=移动指针到不同曲线
Select File to open with Editor=选择要用编辑器打开的文件
Open Design File=打开设计文件
Save Design File=保存设计文件
Open graph setup file=打开图表设置文件
Save graph setup file=保存图表设置文件
Open library file=打开曲线库文件
Save library file=保存曲线库文件
Import Circuit Data from Design File=从设计文件导入电路数据
Open Syn File=打开合成文件
Message=信息
Notes & Comments=附注 & 注释
Left Page=左页面
Line 4==行 4=
Line 3==行 3=
Line 2==行 2=
Line 1==行 1=
Right Page=右页面
Title Block Data=工程明细图
Person=个人
Company=公司
Project=工程
Preferences=参数选择
 Editor Path =编辑器路径
Browse=浏览
 General =常规
Show Splash Screen=显示启动画面
Graph Select Toolbar=图表选择工具栏
Auto BackUp Design Files=自动备份设计文件
Quick View Scale From Data=快速查看数据刻度
Check for Updates && News=升级&新闻检查
Copy Curve Line Attributes=复制曲线线条属性
 Cursor style = 指针样式
Flash/Sec=Flash/秒
Bitmap =位图
 Relative Cursor Mode Horz Data =相对指针模式水平数据
Relative Frequency, Time=相对频率,时间
Absolute Frequency, Time=绝对频率,时间
 Optional Design File Data =可选设计文件数据
Toolbar Parameters=工具栏参数
Font Parameters=字体参数
 Control Bar Texture =控制栏纹理
Register File Types=注册文件类型
LCD - LEAP Crossover Design=LCD - LEAP 转线路设计
FSG - FilterShop Graph=FSG - FilterShop 图表
FSL - FilterShop Library=FSL - FilterShop 库
 Schematic =示意图
Show Component Nodes=显示元件节点
Component Transparent=元件透明
Print Grid=打印向导
Double Click Editing=双击编辑
 Optional Graph File Data =可选图表文件数据
Scale Parameters=刻度参数
View Parameters=查看参数
 Temperature =温度
Reference (癈)=参考(癈)
 Scales =刻度
Automatic Labels=自动标签
Auto/Up/Dn Right Vert Data=自动/上移/下移右垂直数据
Select a file editor=选择文件编辑器
LEAP Graphics Print=LEAP 图表打印
&Abort=中止(&A)
Print=打印
 Page(s) to Print = 要打印的页面
All On=全部打开
All Off=全部关闭
Spl Response=SPL 响应
&Print=打印(&P)
 Printer Configuration = 打印机配置
Printer Name=打印机名称
Printer Port=打印机端口
Orientation=方向
Paper Size=纸张大小
Spectrum=频谱
Device Drv=设备驱动
 Color Options = 颜色选项
Color or Gray=彩色或灰度
Black && White=黑 && 白
 Location Options = 位置选项
Center of Page=页面中心
Corner of Page=页角
Scale Factor (%)=比例数(%)
&Setup=设置(&S)
Curve Averaging=曲线均衡
Method=方法
Scalar Ave=标量 Ave
Scalar RMS=标量 RMS
Vector Ave=矢量 Ave
Vector RMS=矢量 RMS
Guide Curve Parameters=导向曲线参数
Result Curve=结果曲线
All Unity=全部关联
Binary Math Operations=二元数学操作
Operation=操作
Mul : Result= A*B=乘:结果=A*B
Div : Result= A/B=除:结果=A/B
Add : Result=A+B=加:结果=A+B
Sub : Result=A-B=减:结果=A-B
Guide Curves=导向曲线
Result=结果
Operand A=操作数 A
Operand B=操作数 B
&Execute=执行(&E)
E&xit=退出(&X)
Delay Phase Transform=延迟相位转换
Source Guide Curve with Delay Data=延迟数据导向曲线来源
Result Guide Curve for Phase Data=相位数据导向曲线结果
Fast Fourier Transform=快速傅立叶转换
Source Guide Curve=导向曲线来源
Result Guide Curve=导向曲线结果
(Frequency Domain Data)=(频率域数据)
(Time Domain Data)=(时间域数据)
Group Delay Transform=组延迟转换
Source Guide Curve with Phase Data=相位数据导向曲线来源
Result Guide Curve for Group Delay=组延迟导向曲线结果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快速傅立叶反转换
Result Impulse Guide Curve=脉冲频谱(白/粉噪)
Linear Frequency Points=线性频率点
Result Step Guide Curve=振幅曲线
Minimum Phase Transform=最小相位转换
Asymptotic Slope at Lo Freq Limit (dB/Oct)=频率下限斜率(dB/Oct)
Asymptotic Slope at Hi Freq Limit (dB/Oct)=频率上限斜率(dB/Oct)
Guide Curve=导向曲线
Automatic Tail Correction/Mirroring for Impedance Curves=自动尾部修正/阻抗曲线镜像
Monte Carlo Analysis=蒙特卡罗分析
System Curve=系统曲线
Potentiometer=电位计
Analysis Precision (?)=分析精度(?)
1% Value=1% 值
5% Value=5% 值
10% Value=10% 值
20% Value=20% 值
Runs=运行
Potentiometer Analysis=电位计分析
Steps=步进
Enable=启用
Sensitivity Analysis=灵敏度分析
Comp Cnt=元件数
Worst Case Sensitivity Data=最差情况灵敏度数据
&Run Analysis=运行分析(&R)
&Save as Text File=保存为文本文件(&S)
Save as Text File=保存为文本文件
Thermal Analysis=受热分析
Lo Temp (C?=低温(℃)
Hi Temp (C?=高温(℃)
Ref Temp (C?=参考温度(℃)
Component Temp Coef Enable=启用元件温度系数
Resistors=电阻器
Capacitors=电容器
Inductors=感应器
Potentiometers=电位计
Unary Math Operations=一元数学操作
Magnitude Offset=量级偏移
Smooth Curve=平滑曲线
Exponentiation=求幂
Phase Offset=相位偏移
Frequency Translation=频率转换
Zero=零
Divide by (jw)=除(jw)
Multiply by (jw)=乘(jw)
Real (cos)=余弦(cos)
Imag (sin)=正弦(sin)
Delay Offset=延迟偏移
Data Realign=数据重组
Guide Curve Parameters=指引曲线参数
Data Splice=数据接合
Result Guide Curve=指引曲线结果
Source Guide Curve for Higher Data=上限数据指引曲线来源
Source Guide Curve for Lower Data=下限数据指引曲线来源
Horz Splice Transition=水平接合转换
Tail Correction=尾部修正
Guide Curve=指引曲线
Freq Lo (Hz)=低频(Hz)
Slope Lo (dB/Oct)=低斜率(dB/Oct)
Freq Hi (Hz)=高频(Hz)
Slope Hi (dB/Oct)=高斜率(dB/Oct)
Source=来源
Data:=数据:
Processing...=正在处理...
Question=询问
Quick View=快速查看
Reopen Design=重新打开设计
Recent Design Files=新近设计文件
Make=建立
Clear=清除
Sort=分类
Left-Vertical=左坐标
Range=面积
Max=最大
Min=最小
Bipolar=双极
Positive=正极
Negative=负极
Divisions=分格
Major=粗分
Minor=细分
Units=单位
Prefix=前缀
Right-Vertical=右坐标
All Phase Scales Same=所有相位刻度相同
Horizontal=水平
All Frequency Scales Same=所有频率刻度相同
Analog Active Allpole Filters=模拟有源全通滤波器
Total Q (BP,BR)=总共Q(BP,BR)
Transition Attenuation Level=转换衰减水平
Natural=自然
Custom dB=自定义 dB
MCP Factor=MCP 数值
Order=顺序
Transformation=转换
Generic Circuit=普通电路
Analog Active Realization=模拟有源结果
R1 Component Design Value=R1 元件设计值
H Circuit Components=H 电路元件
Analog Active Elliptic Filters=模拟有源椭圆滤波器
Passband Ripple (dB)=通带波纹 (dB)
Stopband Atten (dB)=抑制带衰减(dB)
Multiple Critical Pole Factor=多重临界极点数值
Family=系列
Even Order Filter Type=二阶滤波器类型
Infinite Zero=无限零
Finite Zero=有限零
Analog Active Equalizer Filters=模拟有源补偿电路
Q Factor=Q 数值
Filter=滤波器
Digital FIR Frequency Sampling=数字 FIR 频率取样
Fsampling (Hz)=频率取样(Hz)
Order (N)=阶(N)
Symmetry=对称
Zero Freq Sample=零频率样本
Include=包含
Exclude=排除
Filter Type=滤波器类型
Linear Phase=线性相位
Minimum Phase=最小相位
Maximum Phase=最大相位
Digital FIR Optimal Approximation=数字 FIR 最佳近似值
Digital FIR Filters=数字 FIR 过滤
Frequency Parameters=频率参数
Fcorner (Hz)=频率容限(Hz)
Ftransition (Hz)=频率转换(Hz)
Window Function=窗口函数
Amplitude Parameters=振幅参数
Digital IIR Bilinear Transform=数字 IIR 双线性转换
Realization Form=实现表
Single Section, Full Order=单一部分,全阶
Parallel Sections, 1st/2nd Order=平行部分,1st/2nd 阶
Cascade Sections, 1st/2nd Order=层叠部分,1st/2nd 阶
Digital IIR Convolution Transform=数字 IIR 对合变换
Digital IIR Invariant Transform=数字 IIR 不变转换
Step=步进
Sinusoid=正弦曲线
Digital IIR Matched Z Transform=数字 IIR 匹配 Z 转换
Zero Insertion Factor=零插入数值
Fnormalizing (Hz)=频率常化(Hz)
Analog Passive Allpole Filters=被动模拟 Allpole 过滤
R Load (Ohm)=R 载入(Ohm)
Total Q=总 Q
Order=阶
Analog Passive Conjugate Networks=模拟无源共轭电路
Conjugate Network=共轭电路
Impedance Curve=阻抗曲线
Circuit Component=电路元件
Graph=图表
Evaluations=估算
Iterations=反复
Start Design=开始设计
Resonance Threshold=响应极限
Design Impedance=设计电阻
Analog Passive Elliptic Filters=被动模拟椭圆过滤
8th Order=8th 阶
2 Pair=2 对
3 Pair=3 对
4 Pair=4 对
Custom dB=自定义dB
Analog Passive Equalizer Networks=被动模拟均衡网络
Attenuation (dB)=衰减(dB)
Equalizer=均衡器
L-Pad Attenuator=L-Pad 衰减器
RLC Parallel Tank=RLC 平行槽
RLC Series Trap=RLC 串联线波器
Circuit Synthesis Failure=电路合成失败
Component Values Not Calculated=元件值未计算
The present Target Q/F values could not be realized by this circuit, or the numerical solution failed.  Please select a different circuit topology, or check and correct the Target/Circuit parameters.=  出现的目标 Q/F 值不能通过此电路实现,或数解失败。   请选择不同的电路拓朴,或检查并修正目标/电路参数。
Enter Flo/Fhi or Octaves=输入频率上限/下限或倍频程
Octaves=倍频程
Enter Flo/Fhi=输入低频/高频
ToolBox=工具框
Clipboard Text Transfer=剪贴板文本转移
Copy Component Text Data to Clipboard?=复制元件文本数据到剪贴板吗?
Clipboard Graphics Transfer=剪贴板图表转移
Graphics=图表
Format=格式
EMF Enhanced Metafile (32 bit Vector)=EMF 增强元文件(32 位矢量)
WMF Windows Metafile (16 bit Vector)=WMF Windows 元文件(16 位矢量)
BMP Bitmap Image File (96 dpi Raster)=BMP 位图图像文件(96 dpi 光栅)
Air Core Inductor Designer=空心电感设计
Definitions=定义
OD (Outside Diameter)=OD(外径)
ID (Inside Diameter)=ID(内径)
OR (Outside Radius)=OR(外径)
IR (Inside Radius)=IR(内径)
H (Height)=H(高度)
L (Inductance)=L(感应系数)
N (Turns)=N(转动)
WL (Wire Length)=WL(线圈长度)
R (Resistance)=R(电阻)
WD (Wire Diameter)=WD(线圈直径)
Profile=概况
Winding=线圈
Loose=松
Tight=紧
Curve Capture=曲线捕捉
Graph Image=图表图像
LL Coord=LL 点
Left Curve=左曲线
Right Curve=右曲线
UR Coord=UR 点
Load File=载入文件
Scan Direction=扫描方向
Top to Bottom=顶到底
Bottom to Top=底到顶
Reference Point Data, Upper Right=参考点数据,右上
Pixel Coord X,Y=像素点 X,Y
Color Match=颜色匹配
?5%=?5%
Horz Data=水平数据
Time=时间
Angle=角度
Left Vert Data=左坐标数据
Phase=相位
Right Vert Data=右坐标数据
Reference Point Data, Lower Left=参考点数据,左下
Open BMP File=打开 BMP 文件
Curve Editor=曲线编辑器
Zoom In=放大
Zoom Out=缩小
Zoom 200%=缩放 200%
Zoom 100%=缩放 100%
Zoom 800%=缩放 800%
Zoom 400%=缩放 400%
Redraw=刷新
Insert Nodes=插入节点
Delete Nodes=删除节点
Select All Nodes=选择所有节点
Revert=返回
Scale Auto=自动刻度
Scale Up=增大刻度
Scale Down=缩小刻度
Smooth=平滑
Write=写入
Read Curve=读取曲线
 Horz Node Points =水平节点点
Use Curve points=使用曲线点
Equal density across scale range points=均衡密度交叉刻度范围点
Keep existing Node points=保留现有节点点
 Curve Data =曲线数据
Horz Min=水平最小
Horz Max=水平最大
Horz Axis=水平轴
Horz Units=水平单位
Left Units=左单位
Right Units=右单位
 Node Data =节点数据
Write Curve=写入曲线
 Horz Curve Points =水平曲线点
Keep existing Curve points=保留现有曲线点
Use Node points=使用节点
Export Curve Data=导出曲线数据
Library Curve=曲线库
File Path=文件路径
Export Graphics=输出图表
Image Pixel Width=图像像素宽度
Image Pixel Height=图像像素高度
Image Bits per Pixels=图像位每像素
Image Bytes=图像字节
Raster=光栅
Artwork=作品
Graph Name=图表名称
Export Netlist=导出网络列表
File Format=文件格式
Import Curve Data=导入曲线数据
Guide Curve Entry=指引曲线条目
Horz Data (Column-1)=水平数据(Column-1)
Left Vert Data (Column-2)=左坐标数据(列-2)
Lin/Log=线性/对数
Right Vert Data (Column-3)=右垂直数据(Column-3)
Special Processing=特殊处理
Skip First Data Column=跳过首个数据列
Polar Convertor=极性转换器
Guide Curves=指引曲线
Function=函数
Deg or Freq=度数或频率
Standard 360=标准 360
Standard 180=标准 180
Interpolate to=插补到
Normalize to Zero Deg=规格化到零度
View Clipboard - =查看剪贴板 -
Update Check=升级检查
Attention: A newer version of this product is now available=注意: 此产品的新版本现在可用
Product=产品
Version=版本
Date=日期
Download Link=下载链接
You may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immediately download the update.=您可以单击以下链接立即下载升级
News Flash=最新新闻
Title=标题
Information Link=信息链接
You may click the link below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item.=此项目的更多信息可单击以下链接
Don't show this News Flash item again=不再显示此新闻项目
Wizard Step 1 of 4=向导 步骤1/4
&Back=上一步(&B)
&Next=下一步(&N)
Welcome=欢迎
 Crossover Wizard = 转线路向导
This wizard will construct and design a complete crossover,=    本向导可基于您所提供的数据创建及设计一套
based on the data you provide.  In order to use the wizard =完整的转线路, 使用向导需要导入阻抗和 SPL 曲线到导向曲线库。
you will need to have already imported the Impedance and=系统中的每一个驱动程序必需阻抗和 SPL 曲线。
SPL curves into the Guide Curve Library.  An Impedance and=您也需要选择箱体障板上的参考点,并提供 X,Y,Z
SPL curve is required for each driver in the system.  You=(已译)
will also need to choose a Reference point on the baffle=(已译)
of the enclosure, and provide the X, Y, Z coordinates for=and provide the X, Y, Z coordinates for
Analog Active=主动模拟
 Sections =部分
 Objective Order =目标顺序
Use Conjugate Networks=使用变化网络
Optimize Filters for SPL=优化 SPL 过滤
Include Conjugates in SPL optimization=SPL 优化包含变化
Low=低
High=高
Default=默认
 Processing Status = 处理状态
Circuit Parameters   F5=电路参数   F5
Circuit Optimizer      F3=电路优化      F3
System Curves  F4=系统曲线  F4
Guide Curves    F6=指引曲线    F6
Scale Parameters  F7=刻度参数  F7
Scale Auto            F8=自动刻度            F8
Circuit Parameters  F5=电路参数  F5
Graph Paramaters=图表参数
Circuit Calculate     F9=电路计算     F9
Circuit Optimize      F3=电路优化      F3
Circuit Info=电路信息
&File=文件(&F)
&New\tCtrl+N=新建(&N)\tCtrl+N
&Open\tCtrl+O=打开(&O)\tCtrl+O
&Reopen=重新打开(&R)
&Wizard\tCtrl+W=向导(&W)\tCtrl+W
&Save\tCtrl+S=保存(&S)\tCtrl+S
Save &As...=另存为(&A)...
Re&vert=返回(&V)
Import &Circuit Data=导入电路数据(&C)
Convert LEAP4 DGL=转换 LEAP4 DGL
Open Graph Setup=打开图表设置
Save Graph Setup=保存图表设置
&Print\tCtrl+P=打印(&P)\tCtrl+P
File &Editor=文件编辑(&E)
Pre&ferences=首选项(&F)
E&xit\tCtrl+Q=退出(&X)\tCtrl+Q
&Editor=编辑(&E)
Cu&t\tCtrl+X=剪切(&T)\tCtrl+X
&Copy\tCtrl+C=复制(&C)\tCtrl+C
&Paste\tCtrl+V=粘贴(&P)\tCtrl+V
&Delete\tCtrl+Del=删除(&D)\tCtrl+Del
Select &All\tCtrl+A=全选(&A)\tCtrl+A
&Edit\tCtrl+E=编辑(&E)\tCtrl+E
&Undo\tCtrl+Z=撤消(&U)\tCtrl+Z
Pack=打包
Wire=连线
Data Node=数据节点
Vsource=电压电源
TF Block=转移函数块
IIR Filter=IIR 过滤
FIR Filter=FIR 过滤
Transducer=喇叭
SubCircuit=支电路
Current Source=电流电源
&Graph=图表(&G)
&Parameters=参数(&P)
&System Curves\tF4=系统曲线(&S)\tF4
&Guide Curves\tF6=导向曲线(&G)\tF6
&Notes && Comments=附注 && 注释(&N)
&Circuit=电路(&C)
&Parameters\tF5=参数(&P)\tF5
&Optimizer\tF3=优化(&O)\tF3
&Information=信息(&I)
&Z Scaling=Z 刻度(&Z)
&Calculate\tF9=计算(&C)\tF9
S&ynthesis=合成(&Y)
Analog Passive Allpole Filters=无源模拟 Allpole 滤波
Analog Passive Elliptic Filters=无源模拟椭圆滤波
Analog Passive Equalizers=无源模拟均衡
Analog Passive Conjugates=无源模拟变化
Analog Active Equalizers=有源模拟均衡
Digital FIR Window Filters=数字 FIR 窗口过滤
&Processing=处理(&P)
Forward Fourier Transform=快速傅立叶转换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反傅立叶转换
&Utilities=实用程序(&U)
Copy Graphics to Clipboard=复制图表到剪贴板
Copy Component Data to Clipboard=复制元件数据到剪贴板
View Clipboard=查看剪贴板
&Library=曲线库(&L)
&Opamp Models=Opamp 模型(&O)
&Potentiometer Tapers=电位计 Tapers(&P)
&Scale=刻度(&S)
&Parameters\tF7=参数(&P)\tF7
&Auto\tF8=自动(&A)\tF8
&Up=上移(&U)
&Down=下移(&D)
&View=查看(&V)
Zoom &In=放大(&I)
Zoom &Out=缩小(&O)
Zoom &1X\tShift+F1=缩放 &1X\tShift+F1
Zoom &2X\tShift+F2=缩放 &2X\tShift+F2
Zoom &4X\tShift+F4=缩放 &4X\tShift+F4
Zoom &8X\tShift+F8=缩放 &8X\tShift+F8
&Redraw\tCtrl+R=刷新(&R)\tCtrl+R
Redraw &All\tCtrl+Alt+R=全部刷新(&A)\tCtrl+Alt+R
&Window=窗口(&W)
Tile &Horizontally=水平平铺(&H)
Tile &Vertically=垂直平铺(&V)
&Cascade All=全部层叠(&C)
&Minimize All=全部最小化(&M)
&Normal All=全部正常(&N)
&Arrange Icons=排列图标(&A)
&ToolBars=工具栏(&T)
&File =文件(&F)
&Analysis=分析(&A)
S&ynthesis=综合(&Y)
&Contents\tF1=内容(&C)\tF1
&Index=索引(&I)
&Glossary=术语表(&G)
About &Modules=关于模块(&M)
About &Program=关于程序(&P)
&Control=控制(&C)
&Revert\tCtrl+Z=返回(&R)\tCtrl+Z
&Left Vertical=左坐标(&L)
&Right Vertical=右坐标(&R)
&Node=节点(&N)
&Insert\tCtrl+Ins=插入(&I)\tCtrl+Ins
Sho&w=显示(&W)
&System Curves=系统曲线(&S)
&Guide Curves=指引曲线(&G)
GuideLines=参考线
Delete GuideLines=删除参考线
&Snap=快照(&S)
Vert GuideLines=垂直参考线
Horz GuideLines=水平参考线
Vert Ruler Grid=垂直标尺格
Horz Ruler Grid=水平标尺格
System Curves=系统曲线
Zoom &100%\tShift+F1=缩放 &100%\tShift+F1
Zoom &200%\tShift+F2=缩放 &200%\tShift+F2
Zoom &400%\tShift+F4=缩放 &400%\tShift+F4
Zoom &800%\tShift+F8=缩放 &800%\tShift+F8
&Help\tF1=帮助(&H)\tF1
&Menu=菜单(&M)
&Editing=编辑(&E)
Edit Mode=编辑模式
Insert Node=插入节点
Delete Node=删除节点
Select All=全选
5.1.0.330=5.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