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蛟龙:IGBT的参数选择!急!

楼主:
   蛟龙斑竹好,我做的是一个小功率开关稳压电源,功率大概在30W左右,芯片用的是UC3842。请教IGBT的参数如何选择! 谢谢先!

网友:

小功率6N90就可以的啦。。。

网友:

把pdf下去看看吧。。。

网友:

好的,3Q。 斑竹真狠人呀 哈哈

网友:

呵呵 不错

网友:
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

网友:
一个小功率开关稳压电源,功率大概在30W左右,芯片用的是UC3842
只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