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我 看一下,这段小程序错在哪里,怎么该啊,拜托啦

楼主:
编译的时候说:
          行:43, 错误353: 符号未定义: KEYSTAT
          行:18, 错误353: 符号未定义:R0

下面是编译的程序:
   ORG 0
STRT: SJMP MAIN
      ORG 0BH
      LJMP PTF0
      ORG 40H
MAIN: FLAG EQU 20H               ;主程序
      KD BIT 0
      KIN BIT 1
      KP BIT 2
      KBUF EQU 37H
      DIRBUF EQU 31H
      DIRBFP EQU 30H
      TF0CNT EQU 38H
      MOV SP,#0FEH
      MOV R0,#DIRBUF
      CLR A
MLP0: MOV @R0,A
      INC RO
      CJNE R0,#33H,MLP0
      MOV TH0,#0FCH
      MOV TL0,#018H
      MOV TMOD,#1
      MOV DIRBFP,#DIRBUF
      MOV TF0CNT,#0
LCALL INI8155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HERE: SJMP HERE
PTF0: MOV TH0,#0FCH   ;T0中断程序
      MOV TL0,#18H
      PUSH PSW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MOV C,P2.0
      MOV F0,C
      SETB RS0
      INC TF0CNT
      MOV A,TF0CNT
      CJNE A,#10,PTF0_3
      MOV TF0CNT,#0
LCALL KEYSTAT
      JC PTF0_2
      JB KD,PTF0_1
      SETB KD
      SJMP PTF0_3
PTF0_1: JB KIN,PTF0_3
        LCALL KEYI
        JC PTF0_2
        MOV KBUF,A
        SETB KIN
        SJMP PTF0_3
PTF0_2: MOV FLAG,#0
PTF0_3: LCALL DIRBIT
        MOV C,F0
        MOV P2.0,C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POP PSW
        RETI
INI8155: SETB P2.0
         MOV R0,#4
         MOV A,#16H
         MOVX @R0,A
         INC R0
         MOV A,#40H
         MOVX @R0,A
         MOV R0,#0
         MOV A,#0C3H
         MOVX @R0,A
         RET
KEYSTRT: SETB P2.0    ;键盘状态判别子程序
         MOV R1,#1
         CLR A
         MOVX @R1,A
         MOV R1,#3
         MOVX A,@R1
         ANL A,#0FH
         CJNE A,#0FH,KEYS_Y
         SETB C
         RET
KEYS_Y:  CLR C
         RET
KEYI:    SETB P2.0      ;读闭合键键号子程序
         MOV R2,#0FEH
         MOV R4,#0
KEYI_0:  MOV R1,#1
         MOV A,R2
         MOVX @R1,A
         MOV R1,#3
         MOVX A,@R1
         JB ACC.0,KEYI_1
         MOV A,#0
         SJMP KEYI_P
KEYI_1:  JB ACC.1,KEYI_2
         MOV A,#4
         SJMP KEYI_P
KEYI_2:  JB ACC.2,KEYI_3
         MOV A,#8
         SJMP KEYI_P
KEYI_3:  JB ACC.3,KEYI_NEXT
         MOV A,#12
KEYI_P:  ADD A,R4
         CLR C
         RET
KEYI_NEXT: CJNE R4,#3,KEYI_GOON
           SETB C
           RET
KEYI_GOON: INC R4
           MOV A,R2
           RL A
           MOV R2,A
           SJMP KEYI_0
DIRBIT: SETB P2.0      ;1位显示程序
        MOV R0,DIRBFP
        MOV R1,#1
        MOV A,R0
        CLR C
        SUBB A,#DIRBUF
        MOV DPTR,#BITTAB
        MOVC A,@A+DPTR
        MOVX @R1,A
        INC R1
        MOV A,@R0
        MOV DPTR,#DSE
        MOVC A,@A+DPTR
        MOVX @R1,A
        MOV A,DIRBFP
        INC DIRBFP
        CJNE  A, #DIRBUF+1, DIRBIT_1
DIRBIT_1: JC DIRBIT_R
          MOV DIRBFP,#DIRBUF
DIRBIT_R: RET
BITTAB:   DB  1,2
DSE:     DB 3FH,06H,5BH,4FH,66H
DSEG1:    DB 6DH,7DH,07H,7FH,6FH

网友:

1。你的T0中断中有条LCALL KEYSTAT,但没有KEYSTAT这个子程序,只有KEYSTRT这个子程序。 2。第18行 INC RO 你看清楚那个R后面是个零,还是英文O、P、Q的O。

网友:

还好是都是语法错误。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

嘿嘿~~~ 眼神不好啊!~~~

网友: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