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ILL软件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楼主: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
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3、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
加入工程中, 该文件必须作为工程的最
后文件;

4、编译,即可生成目标代码。
[ip]

网友:

好呀~顶起来

网友:

值得看看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