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华为各类工程师通信基础题库以及答案

楼主:
电信基础知识题库

(以下题目可以按填空、判断或简答方式出题,也可以经过变化成为选择题)

1、语音信号数字化过程中,采用的是的量化方法是非均匀量化。

2、PCM30/32路系统中,每个码的时间间隔是488ns 。

3、PCM30/32路系统中,TS0用于传送帧同步信号,TS16用于传送话路信令。

4、PCM30/32路系统中,复帧的重复频率为500HZ,周期为2ms。

5、程控交换机的硬件可分为话路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两部分,整个交换机的控制软件都放在控制系统的存储器中。

6、一般二氧化硅光纤的零色散波长在1310nm左右,而损耗最小点在1550nm波长左右。

7、G.652光纤是零色散波长在1310nm的单模光纤。

8、光缆的基本结构由缆芯、加强元件和护套组成。

9、常用的光缆结构形式有层绞式光缆、束管式光缆、骨架式光缆和带状式光缆。

10、在网状网的拓扑结构中,N个节点完全互连需要N(N-1)/2 条传输线路。

11、在星型网的拓扑结构中,N个节点完全互连需要N-1 条传输线路。

12、ATM技术是电路交换技术和分组交换技术的结合。

13、根据98年发布的《自动交换电话(数字)网技术体制》,我国电话网分为三级。

14、根据新的电话网体制,我国长途电话网分为二级。

15、当电话网全网为三级时,两端局之间最大的串接电路段数为5段,串接交换中心最多为6个。

16、新体制中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为省(自治区、直辖市)长途交换中心,其职能主要是汇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长途来去话务和一级交换中心所在地的长途终端话务。

17、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之间以基干路由网状相连。

18、根据话务流量流向,二级长途交换中心(DC2)也可与非从属的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建立直达电路群。

19、一级长途交换中心DC1可以具有二级长途交换中心的职能。

20、本地网路由的选择顺序为:直达路由、迂回路由、最终路由。

21、数字本地网中,原则上端至端的最大串接电路数不超过3段。

22、根据CCITT的建议,国内有效号码的长度不超过12位,国际有效号码长度不超过15位。

23、我国电话网目前采用的编号方式为不等位编号。

24、No.7信令中,消息传递部分由低到高依次包括信令数据链路、信令链路功能和信令网功能三个功能级。

25、国内No.7信令网采用由HSTP、LSTP和SP组成的三级信令网。

26、常见的同步基准信号有2048Kbits/s 和2048KHz。

27、我国的No.7信令网为三级网络结构。

28、我国No.7信令网中,第一级HSTP间采用A、B平面连接方式,A、B平面内部各个HSTP网状相连,A和B平面成对的HSTP相连。

29、每个LSTP通过信令链至少要分别连接至A、B平面内成对的HSTP。

30、LSTP至A、B平面两个HSTP的信令链路组之间采用负荷分担方式工作。

31、每个SP至少连至两个STP。

32、SP至两个STP的信令链路应采用负荷分担方式工作。

33、两个信令点间的话务群足够大时,可设置直达信令链,采用直联方式。

34、我国信令网分为33个主信令区。

35、我国国内的信令点编码为24位。

36、直拨PABX应分配给信令点编码。

37、信令数据链路的传输速率为2048Kbits/s。

38、STP设备的基本进网要求规定,独立型STP信令链路数量不小于512条链路。

39、STP设备的基本进网要求规定,独立型STP信令处理能力不小于80000MSU/s。

40、STP设备的基本进网要求规定,独立型STP信令链路组数量不小于256。

41、STP设备的基本进网要求规定,独立型STP路由区不小于1024。

42、STP设备的基本进网要求规定,综合型STP信令处理能力不小于10000MSU/s ,最大信令链路数量不小于128。

43、信令路由的选择规则是首先选择正常路由,当正常路由故障不能使用时,再选择替换路由。

44、高效直达电路群上的话务可溢出到其他电路群上去,低呼损直达电路群上的话务不允许溢出到其他电路群上去。

45、本地网为网状网结构时,所有端局与长途局间必须设置基干电路群,所有端局间必须设置低呼损直达电路群。

46、本地网为集中汇接方式时,所有端局与长途局间必须设置基干电路群,所有端局和汇接局之间必须设置低呼损直达电路群。话务量大的两端局之间可设置直达电路(高效或低呼损)。汇接局和长途局之间可设置低呼损直达电路群。

47、根据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我国电话用户的话务负荷分为两档:0.05-0.10Erl/用户、0.10-0.15Erl/用户。

48、根据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交换设备来话中继话务负荷按0.7Erl/线计算。

49、在中国1号信令的后向A组信号中,A1:发下一位,A2:由第一位发起,A3:转KB信号,A4:机键拥塞,A5:空号,A6:发KA和主叫用户号码。

50、我国交换机本地通信的计费方式为:由主叫用户所在的发端本地局负责计费,对PSTN用户采用复式记次方式,对ISDN用户采用详细记录(LAMA)方式。

51、我国交换机国内长途通信的计费方式为:原则上由发端长途局进行计费,采用详细计费记录(CAMA)方式。

52、根据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交换设备用户侧接口有:二线模拟接口Z、数字接口V和U。中继侧接口只使用数字接口A(2048Kbps/s)

53、根据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的规定,交换机采用主从同步方式。

54、最基本的光传输系统由电/光变换器(E/O)、光/电变换器(O/E)和光纤组成。

55、要将交流220V电源转换成稳定的-48V直流电源输出,一般需经过变压、整流、滤波和稳压四个步骤。

56、同步网中时钟有四种工作状态: 快捕、 跟踪、 保持和自由运行。

57、信令网是由信令点SP、信令转接点STP以及连接它们的信令链路LINK组成。

58、ATM采用53字节的定长信元,其中5 字节为信元头,48字节为信息字段。

59、在PCM传输线上传输的码型是HDB3码,在交换设备内采用的码型是NRZ码。

60、我国数字移动通信网(GSM)采用3 级结构,分别是TMSC1、TMSC2和MSC。

61、OSI参考模型中的七层由低到高分别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送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62、TCP/IP中的TCP指传输控制协议,IP是指网际协议,IPX/SPX中的IPX指互联网信息包交换协议,SPX是指顺序信息交换包协议。

63、通信网的基本结构形式有五种,分别是网型、星型、复合型、环型、总线型。

64、数字交换网络所用的时分接线器有 时间接线器 和 空间接线器 两种。

65、我国目前使用的随路信令为中国一号信令系统,具体分为 线路 信令和 记发器 信令。

66、语音数字化处理在PCM系统的发端需包括采样、量化、编码个基本部分;而在收端包括再生、解码 、滤波三个部分。

67、数字用户交换机的用户电路具有七种功能,通常简称为“BORSCHT”功能。即馈电、过压保护、振铃、监视、编译码、混合和测试。

68、10BASE2同轴细缆网线采用BNC、每一区段最大传送距离是185米,10BaseT无屏蔽双绞网线采用RJ45接头、每一区段最大传送距离是100米。

69、No.7信令方式的基本功能结构是由 消息传递部分MTP 和 用户部分UP 组成。其中 用户部分UP 可以是 电话用户 部分、 数据用户DUP 部分或 ISDN用户 部分等。

70、Erl的计算方法:单位时间内通话时间所占的百分比。 BHCA的计算方法:忙时最大试呼次数。

71、七号信令电路,国标规定了两种选线方式:大小/小大、主控/非主控,优先使用主控/非主控方式。

72、DPC为 目的信令点编码 ,OPC为 源信令点编码 ,CIC为 电路识别码,其中CIC的最低5位表示分配给话路的实际时隙号, 其余7位 表示起源点和目的点的PCM系统识别码。

73、数据通信用户设备按功能可分成 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 (DCE) 。

74、TCP协议和IP协议分别是在OSI模型中第四层(传送层)和第三层(网络层)上实现的。

75、HDLC是高速数据链路控制规程的缩写,HDSL是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电路的缩写,ADSL是异步数字用户电路的缩写,SDSL是同步数字用户电路的缩写。

76、电路交换方式分为时分电路交换方式和空分电路交换方式,存储交换方式分为报文交换方式和分组交换方式。

77、进行时隙交换采用T接线器,T接线器有输入控制和输出控制 两种方式,T接线器由 语音存储器 和控制存储器 两部分组成。

78、电话网组成部分包括传输线路、交换机 和 用户终端。

79、在NO.7信号中,IAM表示初始地址信息 ,IAI表示带附加信息的初始地址信息 ,ANC表示应答计费 ,GRQ表示 一般请求信号 ,GSM表示 一般前向建立信号,ACM表示 地址全信息 , 前向拆线信号为 CLF ,释放监护信号为 RLG 。

80、NO.7信令单元有 消息信令单元 、 链路状态单元和填充单元等三种信号单元。

81、NO.7信令网的工作方式,根据通话电路和信号链路的关系, 一般可分为 直连工作方式和 准直连工作方式。

82、接入网有三类主要接口用户网络接口(UNI)、 业务节点接口(SNI) 、Q3管理接口.

83、TMN提供 性能管理,故障管理,配置管理,帐务管理,安全管理 五个管理功能域.

84、SDH帧结构分为 段开销SOH,信息净负荷PAYLOAD,管理单元指针AU PTR 和三部分。3个TU-12构成 1个TUG-2, 7个TUG-2构成一个TUG-3,3个TUG-3构成一个VC-4。

85、 FTTC意思是光纤到路边 、FTTB意思是光纤到楼 、FTTO意思是光纤到办公室、FTTH意思是光纤到户。

86、有两种基本的ISDN服务类型:基本速率接口BRI和基群速率接口PRI。

网友:

填空题 我国和欧洲采用的PCM非均匀量化方式实现方法为(A律13折线压扩),共分(128)个量化级,而日本和北美采用的非均匀量化方法是(u律压扩)。 石英光纤的零色散波长在(1.31)um左右,损耗最小点在(1.55)um左右。 中国长途No.7信令网采用(三)级结构,第一级为(高级信令转接点HSTP),第二级为(低级信令转接点LSTP),第三级为(信令点SP)。大、中城市的本地网采用(二)级信令网。 根据我国的信令网组织原则,每个信令链路组中至少应包括(2)条信令链路。 信令路由可分为正常路由和(迂回路由) No.7信令方式中,OPC指(源信令点编码),DPC指(目的信令点编码),CIC指(电路识别码),SLC指(信令链路编码)。 No.7信令方式的基本功能结构是由(消息传递部分(MTP))和(用户部分( UP))组成的。 No.7信令方式的信令单元可分为(MSU)、(LSSU)和(FISU)三种。 No.7信令系统的工作方式有直连工作方式、(准直连工作方式)和(全分离工作方式)三种。数字信令链路的速率为(64)KBPS 1数字同步网的同步方式可分为(准同步)、主从同步和(相互同步)等三种方式,其中主从同步方式又可分为(主时钟控制同步方式)和(等级时钟同步方式) 我国国内No.7信令网的信令点编码由(主信令区编码)、(分信令区编码)和(信令点编码)组成。 光纤按传输总模数可分为(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 目前我国的移动通信网(GSM)采用的频段为(900M)Hz和(1800M)Hz。 我国数字移动通信网(GSM)采用(三)级结构,分别是(TMSC1、TMSC2和MSC) 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中,A接口是(MSC)和(BSC)之间的接口,接口速率为(2M)bps,Abits接口是(BSC)和(BTS)间的接口。 OSI参考模型中的七层由低到高分别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送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TCP/IP中的TCP指(传输控制协议),IP是指网际协议,IPX/SPX中的IPX指(互联网信息包交换协议),SPX是指(顺序信息交换包协议)。 V5.2接口上的每一条2048kbit/s链路上的 TS16 和 TS31 均可用作物理C通路;凡不用作C通路的其它时隙,除 TS0 外,均可作为承载通路。 综合型STP由于都采用2Mb/s接口,因而综合型STP配备的时钟等级应由该STP在信令网中的等 级决定,HSTP 应采用第二级A类时钟,LSTP 若设在C3级中心时,应采用第二级B类时钟,LSTP 若设在汇接局时,应采用第三级时钟。 电信建筑防雷接地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W。室外的电缆、金属管道等在进入建筑物之前,应进行接地,室外架空线直接引入室内时在入口处应加避雷器。 交换机机房内设计要满足 国家二 级防火标准。 每瓦电能变成热能的换算系数是0.86 。 交换机是靠定时器来实现监视和话路强迫释放,国标规定摘机久不拨号等待时长:10s ,号间久不拨号等待时长20s ,应答监视长途呼叫90s 。 国标规定SDH设备应至少配备有 2 个外同步时钟输入接口和 1 个外同步的时钟输出接口,各接口应符合 ITU-T建议 G.703 。 一个交换设备对一个目标局可选择的最大路由数为 5 个。 华为公司的用户电缆中芯对编排所采用的五种色码线序为 粉橙绿蓝灰 。 对于基站的固定天线,在工作频率范围内,无线端口的VSWR应不大于 1.5。 GSM的空中物理信道是一个频宽200KHZ,时长为0.577ms的物理实体。 移动用户至公用通信网接口处的净衰耗标称值为4.5dB 14、根据97年我国新的电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对开放非ISDN业务的用户线话务量可分两档取定:(0.05-0.1)Erl/线和 (0.1-0.15)Erl/线; 中继线的话务量可按(0.7)Erl/线取定。 我国目前电信网管系统分为(全国中心)、(省中心)和(本地网中心)三级 。 在SDH中,STM-1的速率为(155.520M)bps,STM-4的速率为(622.080M)bps,STM-16的速率为(2488.240M)Bps. 信令在多段路由上的传送方式可分为(端到端)和(逐段转发)两种,No.7信令采用的传送方式是(逐段转发)。 目前我国电话网的计费方式有(CAMA)、(LAMA)和(PAMA)三种, 根据C &C08交换机的安装规范要求,机房净高(梁下或风管下)不得小于(3.0)m。 C&C08交换机第一排机架距墙应不少于(1.2-1.5)m,前后两排机架正面的间距一般应设计为(1.4-1.5)m,最小不得小于(1.2)m;机架侧面与墙的距离不小于(0.8)m,机架背面距墙不应小于(1)M。 C&C08交换机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为(-41V-- -57V)。 C&C08交换机安装规范要求地板承重应不小于(450Kg)。 BITS提供的时钟信号可分为两种,一种是(2MHZ)信号,一种是(2Mbit)信号。 2B+D ISDN数字用户线总的传输速率是(160Kbps),一帧有(20)比特。 阻抗为50欧姆的同轴细缆网线,单网段最大传输距离限制为(185)m,无屏蔽双绞网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M。 机房内通信设备及其供电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进局电缆的保护装置接地端),(以及电缆的金属护套)均应作保护接地。 大楼顶的微波天线及其支架应与(避雷接地线)就近连通。天馈线的(上端)和进入机房入口处均应就近接地。 电力室的直流电源接地线必须从(接地总汇集线)上引入。其他机房的直流电源接地线亦可从(分汇集线上)引入。 机房的直流电源接地垂直引线长度超过(30米)时,从(30米)开始,应每向上隔一层与接地端子连接一次。 局内射频同轴布线电缆(外导体)和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两端),均应与所连接设备的金属机壳的外表面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 各类通信设备保护地线的截面积,应根据最大故障电流值确定,一般宜选用(35-95)平方毫米(相互故障电流为25-350A)的(多股)铜线。 综合通信大楼的接地电阻值不宜大于(1)欧姆。 电源系统是由(交流供电系统)、(直流供电系统)和相应的(接地系统)组成。(集中供电)、(分散供电)、(混合供电)为3种比较典型的系统组成方式。 直流供电系统由(整流设备)、(蓄电池组)和(直流配电设备)组成。 48V直流放电回路全程压降不应大于(3.2)V。 同步的含义使通信网上的数字设备工作在一个相同的(平均速率)上。发送设备快于接收设备的时钟速率,会产生(漏读)滑动,反之会产生(重读)滑动。 同步网的同步是数字网中(所有设备时钟)之间的同步。“同步”包括(比特定时)和(帧定时)两层含义。 同步方式分为(全同步)、(全准同步)、(混合同步)三类。 同步方法分为(主从同步法)和(互同步法)。 同步系统定时基准的传递方式有以下三种:(PDH 2048kbit/s专线)、(SDH STM-N 线路信号)、(PDH 2048kbit/s业务电路)。 同步网络有(2048khz)、(2048kbit/s)、(STM-N)三种接口。

网友:

选择题 1、通信网的基本结构形式有五种,以下正确的说法是(C) A、网型、星型、树型、环型、总线型; B、网型、星型、线型、复合型、环型; C、网型、星型、复合型、环型、总线型; D、网型、环型、线型、复合型、树型。 2、N个节点完全互联的网型网需要的传输电路数为(D) A、N(N-1) B、N C、N-1 D、1/2N(N-1) 3、衡量数字通信系统传输质量的指标是(A) A、误码率 B、信噪比 C、噪声功率 D、话音清晰度 4、以下关于各种类型路由特点的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B) A、选路顺序是先选直达路由、其次迂回路由、再次基干路由; B、高效直达路由的呼损不能超过1%,该路由允许有话务溢出到其它路由; C、低呼损直达路由不允许话务量溢出到其它路由; D、一个局向可设置多个路由。 5、消息传递部分为三个功能级,正确的叙述是(D) A、第一级为数据链路功能级,第二级是信令网功能级,第三级是信令链路功能级; B、第一级为信令链路功能级,第二级是数据链路功能级,第三级是信令网功能级; C、第一级为信令网功能级,第二级是数据链路功能级,第三级是信令链路功能级; D、第一级为数据链路功能级,第二级是信令链路功能级,第三级是信令网功能级; 6、以下关于各种类型路由特点的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B) A、选路顺序是先选直达路由、其次迂回路由、再次基干路由; B、高效直达路由的呼损不能超过1%,该路由允许有话务溢出到其它路由; C、低呼损直达路由不允许话务量溢出到其它路由; D、一个局向可设置多个路由。 7、分组交换网的网间互联信令规程是(B) A、X.21 B、X.25 C、X.28 D、X.75 8、以下属于可接入N-ISDN的业务终端有:(A、B、C、D、F) A、数字电话 B、高速数据传真 C、384K桌面视像系统 D、会议电视 E、高清晰度电视 F、计算机通信 9、下列属于采用虚电路连接的系统是(A、C、D) A、分组交换 B、DDN C、帧中继 D、ATM E、SDH 10、我国对独立型STP设备要求其信令链路数不得小于(C) A、128;B、256;C、512;D、1024 11、我国对独立型STP设备要求其信令链路数不得小于(B) A、7000MSU/s;B、10000MSU/s;C、14000MSU/s;D、20000MSU/s 12、ATM信元的交换方式为(C) A、电路交换; B、分组交换; C、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的组合; D、与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方式毫无关系。 13、GSM的多址方式为(D) A、FDMA; B、TDMA; C、CDMA; D、FDMA-TDMA混合技术 14、GSM系统中,每个载频可包括(A)个信道 A、8; B、6; C、4; D、2 15、以下属于被叫控制的特服业务是(B) A、110、119、112、180 B、110、119、120、122 C、110、114、117、168 D、110、119、166、185 16、 以下哪种技术属于高速计算机网络技术(B、D) A、10BASE-T; B、ATM; C、EDI(电子数据交换); D、FDDI 17、下列属于计算机网络协议的有(A、C) A、TCP/IP ; B、MAP; C、IPX/SPX; D、V.24 18、通过使用下列哪种命令可以获得本机的IP地址(B、D) A、ping B、winipcfg C、tracert D、ipconfig 19、以下哪些IP地址可以分配给一台计算机(D) A、256.3.2.1; B、197.9.4.0; C、199.100.331.78; D、11.15.33.235 20、下列属于网络互联设备的有(A、B、D、F) A、路由器;B、中继器;C、防火墙;D、网络交换机; E、普通HUB ;F、网关 21、当机房处在相对湿度较低的地区环境时,特别是当相对湿度处在 B 以下时,应采用抗静 电地面,加强抗静电措施 。 A、10% B、20% C 、30% D、40% 22、我国要求局用程控交换机的系统中断时间为平均每年不超过 B 。 A、1小时 B、3分钟 C、24小时 D、一周 23、我国长途自动电话计费方式一般采用 C 计费方式,对本地ISDN用户采用 A 。 A、LAMA B、PAMA C、CAMA D、BULK 24、我国常用的用户信号音如拨号音、忙音、回铃音均采用 B A、 540HZ B、 450HZ C、双频 D、 1980HZ 25、国标规定SDH设备在光缆线路出现下列情况下应即倒换 B A、 链路故障 B、 帧丢失(LOF) C、传输出现告警 D、其他 26、国标规定接入网的维护管理接口应符合 C 接口标准 A、Z B、DTE/DCE C、Q3 D、2B1Q 27、国标规定用户线间绝缘电阻要大于 C 欧姆,馈电电流应不小于 E MA A.5000 B.10000 C.20000 D.12 E.18 F.20 G.26 28、国标规定交换机中具备CID功能的用户电路的配置比例暂定为 C 。 A、5%~10% B、10%~20% C、10%~30% D、10%~40% 29、省信令网管理中心中的信令网管理系统最终应通过 B 传送对LSTP和C3信令链路的管 理信息 A、PSDN B、数据通信网 C、 信令网 D、 N-ISDN(D通道) 30、长途自动接续中对信号音的发送地点有统一规定,对于忙音的发送地点为 C 。 A、长途局 B、本地汇接局 C 、发端本地局 D、终端本地局 31、在规定的电源电压和温湿度范围内,450MHZ系统的发射频率误差不得超过 B , 900MHZ系 统的发射频率误差不得超过 C 。 A、10×10-6 B、5×10-6 C、3×10-6 D、1×10-6 32、发射机的载频功率小于25W时,任何离散频率的杂散辐射功率不超过 C ,大于25W 时,应低于发射载频功率 B 。 A、55dB B、70dB C、2.5uW D、5uW 33、我们移动通信的体制规定,公众移动电话网的移动用户与市话、长话用户通话时,移动通 信网内音频带内的信噪比大于或等于 C dB。 A、12 B、24 C、29 D、32 34. 以下哪种技术属于高速计算机网络技术(B、D) A、10BASE-T; B、ATM; C、EDI(电子数据交换); D、FDDI 35. 下列属于计算机网络协议的有(A、C) A、TCP/IP ; B、MAP; C、IPX/SPX; D、V.24 36. 防范CIH病毒的主要措施有(A、B) A、更改计算机系统时钟 ; B、经常使用有效的杀毒软件清除病毒; C、修改磁盘分区; D、修改BIOS设置; E、更换硬盘 37. 下列能提供E1接口的路由器是(D) A、CISCO 2501; B、Quidway 2501; C、CISCO 2522; D、CISCO 4500 38. 通过使用下列哪种命令可以获得本机的IP地址(B、D) A、ping B、winipcfg C、tracert D、ipconfig 39. 下列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的操作有(A、D、E) A、更改计算机名称; B、增加打印机; C、更改显示器属性中的桌面区域; D、硬盘分区; E、安装完AUTOCAD R14 40. 以下属于网络操作系统的是(A、B、D、E、G ) A、Unix; B、Linux; C、WIN98; D、WINDOWS NT ; E、NETWARE 4.11; F、OS/2 ; G、LAN MANGER 4.0 41. 以下哪些IP地址可以分配给一台计算机(D) A、256.3.2.1; B、197.9.4.0; C、199.100.331.78; D、11.15.33.235 42. AUTOCAD R14中,若增加一种仿宋字体,则字库文件(.ttf形式)应放在(B) A、CAD自身的FONTS子目录下; B、WINDOWS的FONTS子目录下; C、以上两种均可; D、硬盘上任意一个子目录下 43.下列属于网络互联设备的有(A、B、D、F) A、路由器;B、中继器;C、防火墙;D、网络交换机; E、普通HUB ;F、网关 44、TELLIN智能网中SAU与SSP之间的连接是(B) A、单纯的话路连接 B、单纯的信令链路连接 C、既有话路连接,又有信令链路连接 D、计算机网络连接 45、TELLIN智能网中SAU与SCP处理机之间的连接是(D) A、串口通信连接 B、并口通信连接 C、信令链路连接 D、计算机网络连接 46、TELLIN智能网中 SMAP与SSP之间(A) A、无连接 B、串口通信连接 C、信令链路连接 D、计算机网络连接 47、以下有关TELLIN智能网的正确描述是:(D) A、一套智能网设备中,SMP是可选设备,SCP和SCE是必选设备。 B、SCE的功能是业务处理和控制,它是智能网的核心设备。 C、IP和SSP必须分离设置,不能合为一个整体。 D、SAU是SCP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友:

简答题 1、根据新国标,简述我国电话网新的等级结构 我国电话网由五级逐步演变为三级,新的等级结构为:长途两级,一级交换中心DC1和二级交换中心DC2;本地两级,汇接交换中心DTm和终端交换中心DL。 2、简述适合于特大和大城市的本地网的网路组织 采用分区双汇接局结构。将本地网划分成若干个汇接区,每个汇接区内设置两个大容量的汇接局,覆盖区内的每个端局;当汇接局均为端/汇合一局(用DTm/DL)时,全网的所有汇接局间为个个相连的网状网;当某一个汇接区内的两个汇接局均为纯汇接局时,这两个汇接局之间不需相连。 3、简述适合于中等城市的本地网的网路组织 采用汇接局全覆盖结构。在全网设置2~3汇接局,对全网的端局全覆盖,汇接局一般设置在本地网的中心城市,并且相互之间采用网状网结构。 4、简述适合于较小本地网的网路组织 采用一级(无汇接局)网状网结构。 5、按照新国标规定的电话网等级结构,简述信令网和电话网的对应连接关系。 HSTP-DC1,LSTP-DC2、DTm、DL,在DC1兼作DC2时,LSTP-DC1。 6、简述电话接续转接次数和转接段数的限值 根据新国标规定的长途网与本地网的关系,在全国长途电话通信中,两端局间的最大串接电路段数为5段,串接交换中心数最多为6个。 7、简述ISDN用户在网路接口处的接入通路的类型(只要求掌握名称及速率) ISDN用户网路接口处的‘接入通路’表示接口的信息荷载能力。 ▲B通路:具有定时的64Kbit/s通路,用于传递广泛的各种用户信息流,不传递ISDN电路交换的信令信息。 ▲D通路:主要用于传递ISDN电路交换的信令信息,也可以传递遥信信息和分组交换数 据。D通路可以有不同的比特率, ▲H通路:H通路有以下几种传输速率: H0通路:384Kbit/s H11通路:1536 Kbit/s H12通路:1920 Kbit/s H通路用于传递各种用户信息流,例如高速传真、电视影像、高质量音频或声音节目、高速数据、分组交换信息等,不传递ISDN电路交换的信令信息。 8、简述ISDN用户-网络接口中“T”“S”“R”接口的含义 “T”:用户与网络的分界点 “S”:单个ISDN终端入网的接口 “R”:提供所有非ISDN标准的终端入网接口 9、简述ISDN用户-网络接口及终端设备的类型及功能 NT1:用户传输线路终端装置,等效于物理层。 NT2:即含物理层功能,又含高层业务功能,一般用于NT1与终端间。 TE1:ISDN的标准终端 TE2:非ISDN的标准终端 TA:使TE2接入ISDN的标准接口 10、简要绘制SDH传送网分层摸型 11、TCP/IP分层模型是怎样的,各有什么作用? 应用层:向用户提供一组常用的应用程序 传输层:提供应用程序间的通信 网间网层:负责相邻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网络接口 硬件 :负责IP 数据报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

顶,为了进华为确实要有一定的付出才行!!加油

网友:

靠,看来我是进不了哦!!

网友:

也太深懊了吧,一般人怎么进的了

网友:

目前所看到的国内最专业的通信网站-中国通信网(推荐) 汇集专业通信人才,引领前卫通信技术,共享专业通信资料,共建研究讨论氛围 全面的资源、专业的管理、专注的方向、权威的专家一定会深深吸引你的目光!让你驻足! 中通网-无限分享http://bbs.cnttr.comhttp://bbs.cnttr.cn

网友:

我是没指望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