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电流窄脉冲电流的测量

楼主:
脉宽大概5~10ns,现在我用的是20个1/3w,1ohm1210封装贴片电阻并联,电阻值计算为0.05ohm,测出电压为2V,但有非常明显的下冲,如果按测量结果应该有40A的电流流过激光二极管,但实际发现激光二极管发出的光很弱,我怀疑是不是测出的电压受电阻电感的影响而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请问大家,如何来测这样的高频,大电流?

网友:

朋友 你的电压是如何测量的 可以贴个图上来吗

网友:

这样测量估计够戗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可能受分布电容影响吧?

网友:
用一台水平时基比较小的示波器比如泰克DPO3000系列  再加一个电流探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