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转换开关

楼主:
我有个板子,电源是9V的,我想有两个方式供电,一个是9V的蓄电池,另一个是备用电源(也就是220v的家用电源用个变压器转换为9V).平时用蓄电池供电,但用备用电源供电的时候蓄电池被切断,由备用电源供电。请问有什么转换开关适合吗?

网友:

使用继电器切换比较合适

网友:

用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功率大的话,可用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