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LM317疑问(电源设计)!!!!

楼主:
[i=s] 本帖最后由 dontium 于 2015-1-23 13:29 编辑

我自己想做一个用51单片机简单控制的可调稳压稳流电源,基本上有些方法了。大哥们给看看思路可行不啊? 稳压方面。主要是用DAC0832与运放联合把单片机送来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后经过调整,然后输出。稳流本来准备用基本的串联反馈稳流电路稍加改动,来实现的,后来看见有用LM317可以调节电流的,控制也方便,电流范围也满足我的要求,就准备用LM317来做了。 大的方向定了,但是具体的调整输出级要怎么严格跟随DAC0832的变化而变化,以及扩流和负载改变时要不要有反馈放大调整这些我实在是有点糊涂了。!!!!请大哥们指点一二啊!!!!!可调电流的实现方法也望高手给介绍一下行吗? 听说用LM317做稳流效果不好?是不是? 感激不尽!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dontium 于 2015-1-23 13:29 编辑

可以把DAC0832输出的电流转换为电压.

网友:

我也用了LM317纹波不错。

网友:

可调稳压稳流电源,用317的话,输出1.25V以下就很麻烦

网友:

可以直接用运放带三极管来做.附上一下图,参考一下吧~~~~

jpg

jpg

jpg

jpg

网友:

可以使用DAC0832+变压器也可以实现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A: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我的思路和你一样!我想可以实现,具体的还带与验证,嘿嘿

网友:
你也参加今年的过赛吗?我也是

网友:
楼主发布资源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稳压稳流电源,用317的话,输出1.25V以下就很麻烦

我想问一下,我看到一个电路,DAC0832经过电流转换电压,和放大之后连到了LM317的调整端,就是在R1和R2之间的那个VADJ1,此时那个Vout=1.25(1+R2/R1)+IadjR2还成立么?感觉是不成立的。一般R1两端的电压是1.25V不变的,假设我VADJ1此时由DAC输出放大之后是5V的电压,那么LM317的输出端岂不就是5+1.25=6.25V?我都纠结半天了,

网友:
你做好了么?我这儿还有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看到一个电路,DAC0832经过电流转换电压,和放大之后连到了LM317的调整端,就是在R1和R2之间的那个VADJ1,此时那个Vout=1.25(1+R2/R1)+IadjR2还成立么?感觉是不成立的。一般R1两端的电压是1.25V不变的,假设我VADJ1此时由DAC输出放大之后是5V的电压,那么LM317的输出端岂不就是5+1.25=6.25V?我都纠结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我的思路和你一样!我想可以实现,具体的还带与验证,嘿嘿

我想问一下,我看到一个电路,DAC0832经过电流转换电压,和放大之后连到了LM317的调整端,就是在R1和R2之间的那个VADJ1,此时那个Vout=1.25(1+R2/R1)+IadjR2还成立么?感觉是不成立的。一般R1两端的电压是1.25V不变的,假设我VADJ1此时由DAC输出放大之后是5V的电压,那么LM317的输出端岂不就是5+1.25=6.25V?我都纠结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