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晶振
ye9165
ye9165

网友A(2007-06-26):
求助晶振
小弟最近的设计中需要25MHz的晶振,型号为ESC-250-CD-0467,没有找到该器件的资料,不知道能否有性能好的同频晶振可以替换,谢谢。
晶振
设计
资料

网友B:
回复:求助晶振
是普通晶体,还是时钟震荡器?

网友B:
回复:求助晶振
如果是时钟震荡器,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回复:求助晶振
是无源的普通晶体。

网友C:
回复: 求助晶振
普通晶体,只有几种封装, 贴片的,与直插的。 直插的有49S 与49H 这两种 贴片的有3.2*2.5 3*5 5*7 精度根据你的电路去选 择,如果你怕精度不够,你可以选用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C:
回复:求助晶振
你如果要用同频率的晶体代替请选用精度高一点的,或者根据你的系统要求去订晶体的精度

网友A:
回复:求助晶振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