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离芯片

楼主:
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离芯片有哪些? 好像高速隔离和普通数字隔离不同呀!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

一般在不同电压种类之间加隔离,一般在强弱电之间的隔离用光耦;在3V和5V之间电平转换用74245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

:D 您好!我想要类似的答案(最好有各种型号光隔的选用区别):下面是我网上找到的一些。只是太少了 1 隔离芯片种类很多,通常以频率进行区分,例如串口通信数据隔离可以用5007,而一般的控制信号则可以用较低的TIP521等. 2. 加隔离的一个目的是保护,保护单片机的接口不被损坏;第二个目的是信号类型转换。 3、好像高速隔离常用6n137,nec2501好像也常用。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

我这里有我收集的一些光耦资料,我把它上传到网盘去,你可以去找找看 因为有些不是很常用到,所以它的参数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自己看看. http://tel1.chucangshi.com/?huch ... shi.com/?huchuan987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

呵呵 谢就一个字!啊,全英文的哦!考验了 我的英文能力。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

隔离很多种类的 io之间的隔离使用光藕是比较好的 光藕的资料很多的 你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
回复:常需要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设计隔离,请问一般在什么场合下加隔离芯片?典型的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