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电源带不起负载,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电脑电源带不起负载?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啊。是带电脑吗?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导致大电流下,输出电压降低,最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