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化线宽的问题

楼主:
我要对一个0.8mm间距的BGA芯片布线,在芯片引脚间走线线宽取为5mil,然后引到芯片外面以后变线宽为10mil,请问这样变化线宽对信号会产生影响吗?

网友:

没有多少影响

网友:

谢谢楼上的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在手机设计中为了更好的走开BGA部分的走线,一般都特意建立一个4mil区域。5mil已经可以满足正常信号的需要了

网友:

是的 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