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小破题,希望大家给瞧瞧~~~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我怎么觉得这题不对劲呢??我的答案是0v,肯定不对啊~~ Uab=10v,稳压管6v稳压,其稳定工作时的反向电流为5ma,求Ucd?

网友:

Ucd=5V,稳压管不工作在稳压状态 另:稳压管符号画错了,图为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该题的解分成两段,一部分是稳压管未击穿,另一部分是稳压管已击穿。两部分输出输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不同。 对这样的问题只能尝试着解。假定一种状态,解一下试试,如结果符合要求,那就是碰对了,如结果与题中条件不符,换到另一个状态再试。 这是两段,如结果可能有N段,解法相同,不过那就麻烦得多。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人!! 我弄懂了哈~~ 很温暖的感觉:):) 谢谢!

网友:

maychang是老师吗? 能从小方面出发讲解普通的道理 实乃教书之道也

网友:

回楼上 教过书。

网友:

5v.经计算得出稳压管工作在反向截止区,电流几乎为零。忽略不计~,故和没加一样:)

网友:

其实还有一题,是说把和a相连的电阻改成500欧,那时的Ucd是多少 这时超过了稳压管的稳压值,它就工作在稳压区了,把原本8v的电压限制在6v 所以这时Ucd的输出就是6v了。

网友:

都是2k的时候是5v 这种状态只要是好的稳压管 不可能被击穿掉 楼上一位同志乱说是会误人子弟的 其实还有一题,是说把和a相连的电阻改成500欧,那时的Ucd是多少 这时超过了稳压管的稳压值,它就工作在稳压区了,把原本8v的电压限制在6v 所以这时Ucd的输出就是6v了。 这个是对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说来惭愧,小弟还没见过5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啊哈~谢谢小51呀~不亏在论坛里都授予勋章了呀!!人才!谢谢!!!!